[STM32H7]
stm32H743 ADC DMA 循环采集数据诡异的尖刺噪声

楼主:
AD, ADC, DM, DMA, ST

使用stm32H743 ADC DMA 循环采集数据,使用ADC1 采样率1Msps,先DMA循环采集,每次是10000个点,也就是10ms,再将10000个点复制到另外的100ms数组。
现在的问题是数据每次都能采集到,但是会在80ms左右的地方出现尖刺噪声。
措施:更换过dma采样点数,该采样率,MCU主频,ADC1换成ADC2,更换IO口,更换内存区域,开cache关cache,换缓冲区大小,改变缓冲区位置,更换芯片批次和板子

总结的规律:改变ADC的clk频率,该尖刺会改变位置,但是还存在大概50-100个点的尖刺,尖刺位置和采样率没有关系,只和启动ADC存在相对位置关系

读取内部ram并显示:三角波会比较明显,最后一个是输入接地,在对应的位置还是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尖刺噪声

楼主(2024-12-17):
cubemx配置文件

网友A:
尖刺噪声很可能是由于ADC的采样时钟和DMA缓冲区之间的同步问题导致的。

网友B:
看看是不是周期性的出现

网友C:
如何更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