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L235KBT6如何可以测试到最低功耗?

楼主(2024-12-17):
    GD32L235测试低功耗,测试条件:    IRC32K on, RTC ON(IRC32K source), 系统时钟默认IRC16M, RTC每秒唤醒一次.
    GPIOA下拉输入(GPIO0, GPIO4 上拉输入,如果下拉,电流会增大), 如果上拉输入,电流会增大(? 很奇怪的设定,其它使用的MCU,上拉或下拉输入,电流一样的) 。
    GPIOB下拉输入,同样,如果上拉输入也会增加电流消耗(只测试到GPIOB0~GPIOB5,  修改了option byte后,芯片无法使用BOOT 模式连接USB烧录了)。

    进入   pmu_to_deepsleepmode(PMU_LDNPDSP_LOWDRIVE, WFI_CMD, PMU_DEEPSLEEP2);电流一直有12uA,无法达到数据手册的电流参数 2uA 范围。

    是否可以给一个可以直接测试到最低功耗的 sample code?

网友A:
是不是有的外设还没有关闭呢?

网友B:
其实你的12uA好像也不错了吧,这参数

网友C:
一般来说官方提供都是理论值,就是实验室的数据,实际肯定要比实验的多一些的

网友D:
这个是不是主频啊或者那个IO没关闭导致呢?

网友E:
你要问一下GD的人,然后问问他们是什么条件下测的2uA的数值

网友F:
一般官方提供的例程应该是有低功耗配置的吧

网友G:
你看看你的主频和其他时钟使能是不是要关闭啊

网友H:
我了解的是这种12uA的话,一般应该跟你电路也有点关系了,你用的是官方的开发板测试的吗?

网友I:
这种IO的使能还有时钟的使能都要关闭好像才会低功耗一些吧

网友J:
最好问问GD官方的技术支持,他们这个电流参数怎么测出来的,可能是你的方法不一定和他们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