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LTC2341芯片使用

楼主(2024-12-17):
把它设置在CMOS I/O Mode模式下:LTC2341-16 芯片,看了手册后有几个疑问想请教下:

1,"SoftSpan 7 configures a channel to accept a ±4.096V bi polar analog input voltage range, " 它的输入可以输入正负电压,但从上面逻辑数据中,没体现出数据是正 是负的结果勒?D0~D15就是16bit数据结果,没有正负标志位勒?

2,有数据输出SDO0,SDO1, 不就是0 通道数据输出,1通道数据输出,为什么数据逻辑图中,在第一个CNV开始转换信号开始后,SDO0转换的数据后第二个CNV开始转换数据后,输出的又是通道1的数据,两个通道的数据都可以通过SDO0/SDO1输出,为什么它又要搞两个数据通道勒?
有没有可以指点下勒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