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的问题

楼主(2024-12-17):
这个移动硬盘前面有个红圈,是不是坏了?谢谢

网友A:
没坏
这就是你上次说的 问题硬盘?
如果资料需要恢复 那就不要动了
如果不需要资料,重新分区 格式化就修复了

网友B:
应该是没有分区导致的,分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坏
这就是你上次说的 问题硬盘?
如果资料需要恢复 那就不要动了

无法格式化。是不是坏了?如果没坏,那如何分区呢?谢谢

网友A:
找启动U盘,
大白菜 老毛桃之类的
然后U盘启动,直接进入 pe系统 用里面的分区工具试试

网友A:
如果是固态硬盘,找对应的工具,重新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