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串口通信问题,串口TX空闲时是低电平

楼主(2024-12-17):
正常不应该是高电平吗?是初始化方面那里有问题吗?串口部分tx没加上拉电阻,这个是程序的问题吗?
下附波形图和初始化部分。

网友A(2025-02-20):
HC32F460串口(即USART)在TX(发送)空闲时的电平状态并不是固定的,它取决于串口的具体配置和所使用的通信协议

网友B:
一般来说,在UART(通用异步收发传输器)配置下,串口TX空闲时的电平状态可以是高电平也可以是低电平,这通常由微控制器的数据手册或串口配置选项决定。

网友C:
在某些微控制器中,可以通过编程设置TX空闲时的电平状态为高或低。然而,对于HC32F460来说,具体的空闲电平状态需要查阅其数据手册或相关文档来确认

网友D:
在RS232通信协议中,由于电压级别的差异(通常为±12V),需要使用电平转换芯片(如MAX232)将微控制器的TTL电平(0V和3.3V或5V)转换为RS232电平。

网友E:
一般来说,TX空闲时的电平状态可能会受到电平转换芯片的影响,因此并不是直接由HC32F460决定的。

网友F:
对于RS485通信协议,它通常使用差分信号传输,因此TX空闲时的电平状态在单端测量时可能并不具有明确的意义。

网友G:
在RS485通信中,更关注的是差分信号的正负电平差,而不是单端信号的绝对电平。

网友H:
HC32F460串口TX空闲时的电平状态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串口配置、通信协议以及可能使用的电平转换芯片等。

网友I:
要准确确定TX空闲时的电平状态,需要查阅HC32F460的数据手册、相关文档以及所使用的通信协议和电平转换芯片的资料。

网友J:
在实际应用中,如果需要通过串口进行通信,并且关心TX空闲时的电平状态,建议在编程时明确设置串口的配置选项,并在硬件连接时确保电平匹配和信号完整性。

网友K:
什么电平不重要,试试发送时信号有没有变化。

网友L:
收发程序中时序时哪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