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GPIO的输出电流能达到多少?

楼主(2024-12-17):
赛元MCU的GPIO输出电流能达到多少?

网友A:
GPIO的输出电流通常在几毫安(mA)到几十毫安之间。一些MCU的GPIO可能具有更高的输出电流能力,但这也可能受到MCU整体功耗和散热能力的限制。

网友B:
每个GPIO引脚的最大驱动电流大约在几毫安到几十毫安之间,具体取决于电路条件和负载

网友C:
在高输出电流应用中,应特别注意MCU的散热问题,以确保其正常工作温度范围。

网友D:
GPIO的最大输出电流通常在几十毫安范围内,具体数值需要查阅具体型号的数据手册。

网友E:
P0口可以驱动8个TTL负载,灌电流总值不能超过26 mA。
P1、P2和P3口可以驱动4个TTL负载,灌电流总值不能超过15 mA。

网友F:
通常可以达到 20-25mA。

网友G:
除了单个GPIO引脚的电流限制外,整个MCU的总电流输出也有一定的限制。例如,STM32的GPIO引脚虽然可以输出±25mA,但所有进入芯片的电流总和不得超过150mA

网友H:
灌入电流最大为20 mA,但所有进入芯片VDD的电流不能超过150 mA,同样所有从VSS流出的电流也不能超过150 mA。

网友I:
一般来说,其 IO 口的输出电流通常在 10mA 左右

网友J:
需要注意GPIO引脚的最大输出电流限制,以避免损坏MCU或外部电路。

网友A:
可以使用限流电阻来限制GPIO的输出电流,以保护外部电路和MCU本身。

网友K:
IO口灌入电流和输出驱动电流的最大值分别为+/-20mA和+/-8mA,同时要求所有进入芯片VDD的电流和从VSS流出的电流总和不能超过150mA。

网友D:
在实际应用中,应避免超过MCU数据手册中规定的GPIO输出电流限制,以防止损坏MCU或降低其可靠性。

网友E:
对于5V供电,理论最大输出电流一般在大约30~40mA左右

网友L:
GPIO的输出模式(如推挽输出或开漏输出)也会影响其输出电流能力。推挽输出通常具有更高的输出电流能力。

网友M:
MCU的封装和散热设计也会影响其GPIO的输出电流能力。具有更好散热能力的封装可能允许更大的输出电流。

网友N:
MCU的GPIO的输出电流最大不会超过20mA

网友O:
引用 网友A:
GPIO的输出电流通常在几毫安(mA)到几十毫安之间。一些MCU的GPIO可能具有更高的输出电流能力,但这也可能 ...

10毫安都算大的了

网友P:
GPIO的供流都不大,一般不超过20mA。

网友Q:
通过添加合适的上拉或下拉电阻,可以分摊电流,例如连接一个1K欧姆的电阻时

网友R:
PIO引脚的最大输出电流通常为25mA,部分特殊功能引脚可能有所不同

网友H:
灌电流(吸收电流)能力相对较强,拉电流(输出电流)能力相对较弱。

网友S:
即使GPIO引脚可以短暂地输出较大电流,长时间的高电流输出可能会导致MCU过热或损坏。

网友T:
GPIO引脚最大电流为±25mA

网友U:
MCU的GPIO输出电流一般都不大,最大输出值一般是10-20mA左右

网友V:
GPIO的输出电流能力通常与供电电压成正比。在较高的供电电压下,GPIO可能能够提供更大的输出电流。

网友W:
在使用GPIO引脚输出电流时,还需要考虑MCU的电源管理系统,确保电源供应稳定且不会因电流过大而受到影响。

网友X:
每个GPIO引脚在标准模式下可驱动约20-40mA的电流,具体值取决于GPIO的速度等级、上拉/下拉模式和输出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