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怎么通过固件文件获取固件版本号?

楼主(2024-12-17):
想知道固件文件和当前MCU程序版本号,有什么方案吗?

网友A:
这玩意儿不都是自己编的吗,输出出来还不容易?

网友B:
一般固件文件你可以用keil自带的时间戳实现

网友C:
我觉得你可以定义版本号来实现吧

网友D:
这种MCU程序版本不都是自己定义的吗

网友E:
用个AT或者其他指令,发送之后就给你返回这个呗

网友F:
我觉得这个简单呐,用串口就可以了

网友G:
固件文件的也是版本号和MCU应该也都一样吧

网友H:
就自己定义一个协议,如何获取版本号就行了

网友I:
这种简单很,就串口一般就可以,版本号的话自己定义,存在一个地方上呗

网友J:
之前我看keil有时间戳这种,其实你用这种也行,再加上自己定义的版本号更精细一些

网友K(2025-01-22):
直接进行相关软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