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C采样如何区分不同信号

楼主(2024-12-17):
ADC采样法,如何分别出下图的几种情况波形,求大神

正常波形:

干扰波形如下:

楼主:
干扰波形还有如下2种情况

楼主:
干扰波形3

楼主:
有什么比较好的滤波数据处理手段吗

网友A:
这么大的幅度,至少硬件要加RC滤波

网友B:
数字带通滤波、频谱分析,就能去干扰、判断频率。

网友C:
引用 楼主:
干扰波形3

傅立叶变换,看看是哪个频率,对应频率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幅度,至少硬件要加RC滤波

我也想过这么干,还没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带通滤波、频谱分析,就能去干扰、判断频率。

软件带通后,频谱分析怎么操作,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傅立叶变换,看看是哪个频率,对应频率滤波。

用的是51单片机,软件实现起来有点难度,我尝试一下

网友D:
使用ST 的 Edge AI 处理.

楼主:
RC试过了,不行,尤其是干扰波形2,好像没什么变化。我的有用信号是5K的,加了一个5.9K(R=2.7K   C=10nF,RC取值应该对的吧?)的低通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ST 的 Edge AI 处理.

成本不允许用ST的,目前用的是51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是51单片机,软件实现起来有点难度,我尝试一下

STC的51可以做32KHz采样256点FFT分析。
不知道你的信号频率多少。几个频率可以使用数字带通+DFT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的51可以做32KHz采样256点FFT分析。
不知道你的信号频率多少。几个频率可以使用数字带通+DFT处理。 ...

是不是频率低才适合用数字带通+DFT?我的有用信号在5K的样子,干扰源信号只是列举了以上3种情况,还有可能有其他频率的干扰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频率低才适合用数字带通+DFT?我的有用信号在5K的样子,干扰源信号只是列举了以上3种情况,还有可 ...

可以使使用20KHz采样,输入信号先用有源低通滤波(抗混叠),再ADC采样后做DFT。
如果仅仅是检测一个频率的成分,而不需要波形输出,则可以使用Goertzel滤波。

网友A:
不知楼主做的啥东东,能否上传详细资料、电路等。
说句不好听的,干扰都把正常信号淹没了,人都没法区分,还指望单片机去区分。
哪来那么大的干扰?
得想办法提高信噪比,从源头解决。
对于正常信号你需要得到什么信息?幅度?频率?

网友E:

检查缓冲器的“极值”......连续几个"有"==干扰;连续几个"无"=正常!偶出1个,"有"=闪电干扰。

网友F:

用频谱分析,很容易看出结果相差很远,并由数据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