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实在恼火,AD这破软件怎么总在不停的改变使用习惯?

楼主(2024-12-18):
实在是忍不住要吐槽一下,画图n年了,n年前被迫从protel转到ad09,现在又被迫转到ad20,每转一次都有n久的不适应期,就用这破软件画个两层板,被它不停的改变各种设定和使用习惯,明明一个公司做的,搞得换个版本就像换了个软件似的,这软件的开发者是压根就在逼着用户下次不许用他们的软件?

网友A:
那你用pads,这么多年了脑残设计一直不改版本更新也只是把UI改改

网友B:
AD 最不好用
再好的电脑启动软件都要好一会
cadence 最趁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D 最不好用
再好的电脑启动软件都要好一会
cadence 最趁手

cadence用了一次,感觉搞不定,过孔都得自己画

网友D:
AD其实好用:

网友E:
AD很难? 版本越高功能越多(在旧版本基础上加功能)

网友:
同火,更新也就算了,为啥改使用习惯,也是服气。

网友:
可能觉得原来的是不良习惯。

网友F:
那就用kicad
要么干脆国产的嘉立创

网友G:
kicad更垃圾,界面垃圾,功能垃圾,用过好几次,画原理图都困难。还是JLC的用起来方便,基本库在线库,几乎要啥都不用自己画。从PADS转到JLC EDA,就再也不用其他了。此前AD也用过,还不错,没有太难用。

国产

网友H:
ad24启动速度比ad18快十八条街

网友I:
AD现在已经被收购了吧,反正我不用,不然会涉及到版权的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