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我使用的是新塘NUC029LAN的单片机,我写的外部中断无法使用,有大佬知道什么情况吗

楼主(2024-12-18):
#define PLL_CLOCK           50000000ul

//CLK_SysTickDelay(1000ul);//delay one ms
void SYS_Init(void)
{
        SYS_UnlockReg();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_CLKDIV_HCLK(1));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CLK_EnableModuleClock(TMR0_MODULE|TMR1_MODULE|TMR2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IRC, CLK_CLKDIV_UART(1));

        SYS_LockReg();
}

void SYSctrl_Timer_Init (void)
{

///////============定时器0==========//////////////
        TIMER_Open(TIMER0, TIMER_PERIODIC_MODE, 0);//
  TIMER_SET_CMP_VALUE(TIMER0, 221184);//10ms
  TIMER_SET_PRESCALE_VALUE(TIMER0, 0);//修改预分频的值
        TIMER_EnableInt(TIMER0); // 使能定时器0的中断
        NVIC_EnableIRQ(TMR0_IRQn); // 使能定时器0的中断向量
        TIMER_Start(TIMER0); // 启动定时器0

        ////============定时器1==========//////////
        TIMER_Open(TIMER1, TIMER_PERIODIC_MODE, 0);//
  TIMER_SET_CMP_VALUE(TIMER1, 221);//10us
  TIMER_SET_PRESCALE_VALUE(TIMER1, 0);
        TIMER_EnableInt(TIMER1);
        NVIC_EnableIRQ(TMR1_IRQn);
        TIMER_Start(TIMER1);

                ////============定时器2==========//////////
        TIMER_Open(TIMER2, TIMER_PERIODIC_MODE, 0);//
  TIMER_SET_CMP_VALUE(TIMER2, 2212);//100us
  TIMER_SET_PRESCALE_VALUE(TIMER2, 0);
        TIMER_EnableInt(TIMER2);
        NVIC_EnableIRQ(TMR2_IRQn);
        TIMER_Start(TIMER2);
        //printf("\n\nTIMER2 @ %d Hz\n", TIMER_GetModuleClock(TIMER2));

  }

////============定时器0中断============//////////10ms
void TMR0_IRQHandler(void)

{

    if(TIMER_GetIntFlag(TIMER0) == 1)

    {
        TIMER_ClearIntFlag(TIMER0);
                          PIN_BTN_GREEN_LED=~PIN_BTN_GREEN_LED;

    }

}

////============定时器1中断============//////////10us
void TMR1_IRQHandler(void)

{

    if(TIMER_GetIntFlag(TIMER1) == 1)

    {
        TIMER_ClearIntFlag(TIMER1);

    }

}

////============定时器2中断============//////////100us
void TMR2_IRQHandler(void)

{

    if(TIMER_GetIntFlag(TIMER2) == 1)

    {

          TIMER_ClearIntFlag(TIMER2);
    }

}

////============串口0设置============//////////
void UART0_Init(void)
{

            // 设置引脚功能为UART模式
    SYS->P3_MFP &= ~(SYS_MFP_P30_Msk | SYS_MFP_P31_Msk);
    SYS->P3_MFP |= (SYS_MFP_P30_RXD0 | SYS_MFP_P31_TXD0);

    // 设置UART线路配置
    UART_SetLine_Config(UART0, 9600, UART_WORD_LEN_8, UART_PARITY_NONE, UART_STOP_BIT_1);

    // 打开UART
    UART_Open(UART0, 9600);

            // 启用UART中断

    UART_EnableInt(UART0, UART_IER_LIN_RX_BRK_IEN_Msk);

    NVIC_EnableIRQ(UART0_IRQn);

}

// UART0中断处理函数

void UART0_IRQHandler(void)

{

}

void GPIO_Init(void)
{

        GPIO_SetMode(P2, BIT2, GPIO_PMD_OUTPUT);
        GPIO_SetMode(P3, BIT5, GPIO_PMD_INPUT);
        GPIO_SetMode(P0, BIT6, GPIO_PMD_INPUT);

  GPIO_EnableInt(P3, BIT5, GPIO_INT_FALLING);
        NVIC_EnableIRQ(GPIO_P0P1_IRQn);

  GPIO_EnableInt(P0, BIT6, GPIO_INT_FALLING);
        NVIC_EnableIRQ(GPIO_P0P1_IRQn);

        GPIO_SET_DEBOUNCE_TIME(GPIO_DBCLKSRC_LIRC,GPIO_DBCLKSEL_8);
        GPIO_ENABLE_DEBOUNCE(P0,BIT6);
        GPIO_ENABLE_DEBOUNCE(P3,BIT5);

        }

void GPIOP0P1_IRQHandler(void)
{
        if(GPIO_GET_INT_FLAG(P0,BIT6))
        {

                 GPIO_CLR_INT_FLAG(P0, BIT6);

     printf("------------------");
        }
        else{
          P0->ISRC = P0->ISRC;
    P1->ISRC = P1->ISRC;
  }

}

        //中断服务函数
        void GPIOP2P3P4_IRQHandler()
        {
                if(GPIO_GET_INT_FLAG(P3, BIT5))
                {
                         //PIN_BTN_GREEN_LED=~PIN_BTN_GREEN_LED;
                         GPIO_CLR_INT_FLAG(P3, BIT5);
                         printf("===============");

                }
                else//清除其他端口不必要的中断
                {
                P2->ISRC = P2->ISRC;
                P3->ISRC = P3->ISRC;
                P4->ISRC = P4->ISRC;
                }

}

int main(void)
{
  SYS_UnlockReg();
        SYS_Init();
        SYS_LockReg();

        SYSctrl_Timer_Init();
        UART0_Init();
        GPIO_Init();
  printf("===============");

  while(1){

  } //while循环

} //主循环

楼主:
GPIO设置

void GPIO_Init(void)
{

        GPIO_SetMode(P2, BIT2, GPIO_PMD_OUTPUT);
        GPIO_SetMode(P3, BIT5, GPIO_PMD_INPUT);
        GPIO_SetMode(P0, BIT6, GPIO_PMD_INPUT);

  GPIO_EnableInt(P3, BIT5, GPIO_INT_FALLING);
        NVIC_EnableIRQ(GPIO_P2P3P4_IRQn);

  GPIO_EnableInt(P0, BIT6, GPIO_INT_FALLING);
        NVIC_EnableIRQ(GPIO_P0P1_IRQn);

        GPIO_SET_DEBOUNCE_TIME(GPIO_DBCLKSRC_LIRC,GPIO_DBCLKSEL_8);
        GPIO_ENABLE_DEBOUNCE(P0,BIT6);
        GPIO_ENABLE_DEBOUNCE(P3,BIT5);

        }上面选错中断了

网友A:
外部中断相关的GPIO引脚配置为输入模式

网友A: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检查是否有任何可能导致中断无法正常处理的代码,如死循环或长时间延时等。

网友B:
外部中断是否已经被使能,并且NVIC(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中对应的外部中断优先级和使能状态也已正确配置。

网友C:
如果外部中断信号源是通过外部电路产生的,检查该电路是否工作正常,并且信号是否符合单片机的要求。

网友D:
检查外部中断的触发方式是否设置正确。

网友E:
使用的Keil5开发环境是否已经正确配置了单片机型号和相关的外设。

网友F:
检查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G:
估计是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H:
外部中断信号源与单片机的GPIO引脚连接有没有短路或断路等问题。

网友I:
联系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