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ATmega16定时器1定时问题

楼主(2024-12-18):
我用ATmega16的定时器1定时1us,输出方波,但是实际测量的时候发现本来应该是周期2us的方波,实际输出的是4.75us的周期,一直找不到问题在哪,定时1ms的时候就没有事儿,哪位大佬知道问题可能在哪里?

楼主:
补充一下,晶振16M的

网友A:
把系统时钟初始化和定时器1初始化的代码贴上来,另外还有产生方波的代码,大家看一下。

网友B:
是不是看不清楚 1 和 7?16分频变成76分频

网友C:
应该是切换过程浪费了时间吧?

网友C:
你延时长点看看准不准

网友D:
在使用 ATmega16 的定时器1生成1us方波时,实际测量到的周期为4.75us,而定时1ms时没有问题,这表明问题可能与定时器的配置或时钟频率有关。

网友E:
ATmega16的定时器是基于系统时钟(F_CPU)工作的。如果时钟频率设置不正确,定时器的计时会不准确。确认 F_CPU 的定义是否正确。例如,如果使用8MHz晶振

网友F:
定时器1的配置可能存在问题,导致计时不准确。确保定时器1的预分频器(Prescaler)设置正确。对于1us的定时,通常需要将预分频器设置为1(即不分频)

网友G:
检查定时器的模式是否正确。例如,使用CTC模式(Clear Timer on Compare Match)来生成精确的方波

网友H:
比较匹配寄存器(OCR1A)的值可能计算错误,导致定时不准确。计算 OCR1A 的值时,确保公式正确

网友I:
如果使用中断来生成方波,中断处理程序的执行时间可能影响定时精度。确保中断处理程序尽可能简短,避免在中断中执行复杂的操作

网友J:
如果需要更高的精度,可以考虑使用硬件输出比较功能(如 OC1A 引脚)直接生成方波,而不依赖中断

网友K:
硬件电路可能存在干扰或设计问题,导致信号失真。检查电路连接,确保信号线没有受到干扰。使用示波器观察输出波形,确认是否存在噪声或失真

网友L:
使用示波器测量输出波形,确认周期和占空比。

网友M:
逐步调整 OCR1A 的值,观察波形变化,找到最接近1us周期的值。

网友N(2025-07-28):
ATmega16 定时器 1 为 16 位定时器,可通过设置 CTC 或快速 PWM 模式,配置预分频器及 OCR1A/B 值实现定时。

网友O:
ATmega16的定时器1时钟源由TCCR1B寄存器的CS12:CS10位控制。若未正确配置,可能导致实际计数频率低于预期。

网友P:
检查定时器时钟源与分频系数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Q:
定时器模式配置错误?

网友R:
若用中断,简化ISR并测量执行时间。

网友S:
更换探头档位或外部晶振测试。

网友T:
定时器的配置可能存在问题,检查一下你的预分频器设置是否正确,以及定时器的模式是否为正确的方波输出模式。

网友U(2025-08-27):
ATmega16 定时器 1 定时不准可能因预分频值、比较匹配寄存器设置错误,或中断服务程序执行时间过长。需检查 TCCR1A/TCCR1B 寄存器配置,确保计数模式与分频系数正确,计算比较值是否符合预期定时,避免中断阻塞,必要时用示波器验证输出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