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为啥我keil打一个断点都提示断点过多?

楼主(2024-12-18):
这怎么解决啊?

网友A:
硬件断点数量有限,清掉所有断点后再试试。

网友B:
很多时候是调试器上次没有清除,可以先清掉,再来打断点。

网友C:
可不可以一键取消断点啊

网友D:
检查是否已定义过多断点

网友D:
Keil调试器支持的断点数量是有限的。尽管通常不会因设置一个断点而触发“断点过多”的警告,但如果之前已经设置了大量断点,再加上新的断点可能会超过调试器的限制。

网友D:
可以使用快捷键Ctrl+B打开Breakpoints窗口,查看和管理当前设置的断点。如果需要,可以选择删除一些不再需要的断点。

网友E:
实在不行就联系Keil的技术支持

网友F:
检查是否有隐藏或自动生成的断点,有时,Keil可能会在某些特定条件下自动生成断点,例如在错误处理或特定代码区域。检查这些自动生成的断点,并考虑是否需要它们。

网友G:
更新Keil至最新版本

网友H:
可能是因为在C/C++编译器设置中启用了优化,尝试将优化级别设置为-O0(无优化),看看是否可以成功设置断点。

网友E:
检查项目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I:
硬件连接可能不正确

网友J:
如果硬件断点的数量已经用尽,Keil 会自动使用软件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