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配套工具]
jtag和jlink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24-12-18):
一直搞不清楚

网友A:
都是下载的东西,驱动和下载机制不一样

网友B:
JTAG是一种国际标准测试协议,主要用于芯片内部测试及对系统进行仿真、调试

网友C:
标准的JTAG接口包括4线:TMS、TCK、TDI、TDO,分别用于模式选择、时钟、数据输入和数据输出

网友D:
JTAG还具有边界扫描功能,能够检测和控制IC引脚的状态,确保电路板上的连接正确无误

网友E:
J-Link是由SEGGER公司推出的一款JTAG仿真器,主要用于支持ARM内核芯片的仿真和调试

网友F:
J-Link支持多种集成开发环境,如IAR EWAR、ADS、KEIL等,并与这些环境无缝连接,操作方便

网友G:
J-Link不仅支持JTAG协议,还支持SWD模式,后者在高速模式下更为可靠

其实还是协议的问题

网友H(2025-01-20):
Jtag是接口,是协议吧,jlink是硬件

网友I:
这俩不存在什么关系,一个是协议,一个是硬件烧录器

网友J:
我知道的是JTAG 和 J-Link 是两个与嵌入式系统调试和编程相关的概念,但它们的功能和用途有所不同

网友K:
JTAG是一种国际标准协议(IEEE 1149.1),主要用于芯片的边界扫描测试、调试和编程。它是一种硬件接口标准,定义了引脚、信号和通信协议。

网友L:
其实jtag可以通过边界扫描测试(Boundary Scan)检测 PCB 上的连接问题。

网友M:
一般来说jtag支持对嵌入式处理器(如 ARM、MIPS 等)进行调试,包括单步执行、断点设置、寄存器查看等

网友N:
J-Link 是 SEGGER 公司推出的一款基于 JTAG 协议的调试工具。

网友O:
它是一种硬件设备,用于连接 PC 和目标设备,支持调试和编程功能。

网友P:
其实jlink支持多种嵌入式处理器(如 ARM Cortex-M、RISC-V 等)的调试功能。

网友Q:
高速传输,J-Link 支持高速数据传输,调试效率高。

网友R:
JTAG是一种国际标准协议(IEEE 1149.1),主要用于芯片的边界扫描测试、调试和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