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30的PC13

楼主(2024-12-18):
stm32f030的PC13引脚用标准库函数定义为输入脚使用,定义为输入上拉,引脚直接连BL0939的第10脚的漏电警告输出,CPU读取没有问题;但是用CUBEMX的HAL库编程,也没有启用RTC选项设置的情况下,BL0939的10引脚一直被PC13拉低,无法读取到0939的高电平。                如果用标准库编程文件烧写后,再次烧写HAL库文件编写的代码引脚的电平就正常,但是板子断电重启后就不行,0939的10脚电平还是一直无法为高电平,貌似被PC13一直拉低了。

网友A:
PC13 PC14 PC15 有些MCU带VBAT管脚的必须得给电,否则这几个引脚会异常,个人理解你不启用RTC模块,相当于此部分的电源域没工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