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vl53l5cx运行两分钟后获取到的检测数据无效

楼主(2024-12-18):
    vl53l5cx运行两分钟后获取到的检测数据无效,重新启动后几秒获取到的数据就变为无效。将板子放置一会重新上电,可以正常运行两分钟左右。
目前验证下来和温度有关。芯片温度达到35度以上数据会异常无效。使用风扇对板子进行降温,温度降到30度左右可以重新接收到有效数据。如果
一直使用风扇进行降温,可以正常运行,一旦降风扇停下来很快接收到的数据就无效。但是板子和芯片的温度都不是很高。设置都没有超过四十度。
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同类问题的,如何解决的?

网友A:
在传感器附近添加小型散热片或改进 PCB 设计

网友A:
测试供电模块是否发热,并检查传感器的逻辑电平与供电电压是否匹配。

网友A:
如果传感器附近有高发热器件,考虑在电路板上增加隔热措施,或调整布线布局。

网友B:
我们产品用的时候应该不止35度了,也没有什么问题的,这个传感器应该对温度要求不会这么苛刻。

网友C:
内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