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用vscode开发怎样链接到指定地址啊?

楼主(2024-12-18):
keil里可以配置,但是vscode没找到啊

网友A:
ld file可以修改,
gcc linker script

网友B:
有个文件可以配置的

网友C:
通过在VSCode中创建内部链接或外部链接

网友D:
VSCODE里面直接修改链接文件地址

网友E(2025-01-27):
在 VSCode 中,如果你需要链接到指定地址(例如打开一个网页、连接到远程服务器或调试某个网络服务),可以通过打开网页链接实现

网友F:
调试网络服务:配置 launch.json 文件。测试 API:使用 REST Client 插件

网友G:
如果你需要通过 VSCode 连接到远程服务器(如 SSH 或远程开发环境),可以使用VSCode Remote - SSH 插件

网友H:
使用 Remote - Containers 插件连接到 Docker 容器:装 Remote - Containers 插件。打开包含 Dockerfile devcontainer.json 的项目,VSCode 会自动提示你连接到容器

网友I:
如果你需要调试一个运行在指定地址的网络服务(如本地或远程的 API 服务),可以按照以下步骤操作:打开 VSCode 的调试面板(按 Ctrl+Shift+D 或点击左侧的调试图标)。点击“创建 launch.json 文件”,选择适合的环境(如 Node.jsPython 等)。在 launch.json 中配置调试目标地址

网友J:
使用 REST Client 插件测试 API如果你需要测试一个 API 服务,可以使用 REST Client 插件

网友K:
如果你需要链接到 Git 仓库,可以使用以下方法:打开 VSCode 的终端(按 Ctrl+ 或点击“终端”菜单)

网友L:
如果你需要与他人协作开发,可以使用 Live Share 插件

网友M:
VSCode 提供了多种方式链接到指定地址,具体方法取决于你的需求

网友N:
打开网页链接:使用终端命令或插件。连接到远程服务器:使用 Remote - SSH Remote - Containers 插件

网友O:
既然如此,那就用keil不就行啦

网友P:
一般来说这种链接地址是做什么的?

网友P:
其实如果需要调试时链接到指定地址,可以通过 launch.json 配置 GDB 命令。

网友Q:
如果需要修改程序的加载地址,可以通过链接脚本(.ld 文件)或构建脚本(Makefile/CMake)实现

网友R:
使用 VSCode 插件(如 Cortex-Debug)可以简化嵌入式开发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