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L233在PMU_DEEPSLEEP2模式功耗过高

楼主(2024-12-18):
    GD32L233怎么配置才可以降低功耗? 用例程“GD32L23x_Firmware_Library_V2.0.2\Examples\PMU\Deepsleep_wakeup_RTC”测试,无论如何也降低不了功耗,3.3v电压测试条件下,一直有几个mA。
    GD32l23x的产品系列,是只做广告不管疗效的吗?浪费了太多时间测试需要的功能,结果发现功耗根本不行。
   如果 GD32l23x能达到数据手册的功耗,请提供 测试例程出来。

网友A:
内部Flash未正确进入待机状态

网友B:
在进入深度睡眠模式前,确保Flash有read动作,使CS片选信号恢复高电平,从而使Flash进入待机状态。

网友C:
未使用的引脚配置不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未使用的引脚配置不当

  没有使用GPIO做其它功能,单纯测试电流, 所有GPIO都尝试过四种方式: 输入三种,不上拉下拉, 上拉, 下拉, 输出一种。 电流只有更高,没有低于1.8mA. 不知道你指的“引脚配置得当”应该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Flash未正确进入待机状态

    可以说下怎么让flash进入待机状态?测试使用了fmc里面的几个睡眠程序,有的无影响,有的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进入深度睡眠模式前,确保Flash有read动作,使CS片选信号恢复高电平,从而使Flash进入待机状态。 ...

   可以说下怎么做吗?使用了下面代码,未见效果。
        testflashread = REG32(0x08000000 + 0x8000);
        pmu_to_deepsleepmode(PMU_LDNPDSP_LOWDRIVE, WFI_CMD, PMU_DEEPSLEEP2);

网友D:
把测试代码贴出来,,光描述大家都不知道测试原理和你的配置

网友D:
官方的应用文档注意看一下,怎么配置,,按使用流程来

网友D:
多看看,,官方都提供了很多参考程序,,有没有符合你的应用的
,没有的话,可以加官方群

网友E:
PMU的配置可能影响MCU在深度睡眠模式下的功耗。例如,如果LDO(电压调节器)未正确配置为低功耗状态,或者COREOFF1电源域未断电,都可能导致功耗增加。

网友F:
将所有未使用的引脚配置为模拟输入,禁用施密特触发器,以减少额外的电流消耗。

网友G:
配置外设为低功耗模式,优化PMU配置

网友H:
使用直接内存访问

网友I:
检查并优化代码,没有不必要的循环或等待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测试代码贴出来,,光描述大家都不知道测试原理和你的配置

  官网下载的GD32L23x Firmware Library,最新版本2.02, 里面例程:
         GD32L23x_Firmware_Library_V2.0.2\Examples\PMU\Deepsleep_wakeup_RTC

   开发板所有IO,除了boot脚位下拉,都已经移除了所有的外部连接,包括外部上拉,下拉电阻,以及开发板上所有的LED。稳压LDO已经拆除, 复位脚上拉电阻,下拉电容还在,没有外部晶振(简单说,除了boot脚的下拉电阻,VDD的滤波电容,其它脚位没有连接任何外部元件)

    只修改了main.c中的main函数中while(1)包含的代码,代码如下面所示:
int main(void)
{
    /* configure nvic */
    nvic_configuration();
    /* configure led */
    led_config();
    /* configure systick */
    systick_config();
    gd_eval_led_on(LED2);
    delay_1ms(2000U);
    gd_eval_led_off(LED2);
    /* configure RTC */
    rtc_configuration();
    /* configure FWDGT */
    fwdgt_configuration();

    while(1) {
        delay_1ms(50U);
        //New attachment command before going to sleep
        pmu_deepsleep2_retention_enable();
        pmu_deepsleep2_sram_power_config(PMU_SRAM1_POWER_REMAIN);
        pmu_flag_clear(PMU_FLAG_DEEPSLEEP_2);
        /* PMU enters deepsleep mode */
        pmu_to_deepsleepmode(PMU_LDNPDSP_LOWDRIVE, WFI_CMD, PMU_DEEPSLEEP2);
        gd_eval_led_toggle(LED1);
    }
}

楼主:
   问题已解决,GPIO要全部配置,不管是否引出来的PIN脚都要配置: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ANALOG,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ALL);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ANALOG,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ALL);
    gpio_mode_set(GPIOC, GPIO_MODE_INPUT,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ALL);
    gpio_mode_set(GPIOD, GPIO_MODE_INPUT, GPIO_PUPD_PULLDOWN, GPIO_PIN_ALL);
    gpio_mode_set(GPIOF, GPIO_MODE_INPUT,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ALL);

网友J:
可以试试关掉其他接口,然后使用DCDC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