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多协议通信接口的冲突管理

楼主(2024-12-19):
在复杂系统中,可能需要同时使用多个通信协议如I2C、SPI、UART、CAN等。不同协议可能会发生冲突,影响数据传输稳定性和性能。

解决方案:

在硬件层面,合理安排通信总线和协议的优先级,避免冲突。
在软件层面,通过定时器调度、信号同步和协议优先级控制来减少冲突。
使用多任务管理工具如RTOS来优化协议的并发管理。

网友A:
中断优先级的设置很重要。

网友B(2025-01-23):
中断优先级的设置很重要。
~不仅如此,也可以使用任务调度的方式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