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的HAL库知识总结

楼主(2024-12-18):
  STM32HAL库的几个点:
1.最大可移植性。2.提供了一整套一致的中间件组件,如RTOS,USB,TCP / IP和图形等。3.通用的用户友好的API函数接口。4.ST新出的芯片已经没有标准库。5.HAL库已经支持STM32全线产品。    网友认为,“HAL我觉得是极好的,就是SPI接收时速度实在太慢,不用DMA的话,吃不消。“    通常在入门STM32的时候,一般大多数都会选用标准库和HAL库,而极少部分人会通过直接配置寄存器进行开发。网上关于标准库、HAL库的描述相信是数不胜数。可是一个对于很多刚入门的朋友还是没法很直观的去真正了解这些不同开发方式彼此之间的区别,所以笔者想以一种非常直白的方式,用自己的理解去将这些东西表述出来,如果有描述的不对的地方或者是不同意见的也可以大家提出。

楼主:
01、直接配置寄存器    不少先学了51的朋友可能会知道,会有一小部分人或是教程是通过汇编语言直接操作寄存器实现功能的,这种方法到了STM32就变得不太容易行得通了,因为STM32的寄存器数量是51单片机的十数倍,如此多的寄存器根本无法全部**,开发时需要经常的翻查芯片的数据手册,此时直接操作寄存器就变得非常的费力了。但还是会有很小一部分人,喜欢去直接操作寄存器,因为这样更接近原理,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02、标准库    上面也提到了,STM32有非常多的寄存器,而导致了开发困难,所以为此ST公司就为每款芯片都编写了一份库文件,也就是工程文件里stm32F1xx…之类的。在这些 .c .h文件中,包括一些常用量的宏定义,把一些外设也通过结构体变量封装起来,如GPIO口时钟等。所以我们只需要配置结构体变量成员就可以修改外设的配置寄存器,从而选择不同的功能。也是目前最多人使用的方式,也是学习STM32接触最多的一种开发方式,我也就不多阐述了。03、HAL库    HAL库是ST公司目前主力推的开发方式,全称就是Hardware Abstraction Layer(抽象印象层)。库如其名,很抽象,一眼看上去不太容易知道他的作用是什么。它的出现比标准库要晚,但其实和标准库一样,都是为了节省程序开发的时期,而且HAL库尤其的有效,如果说标准库把实现功能需要配置的寄存器集成了,那么HAL库的一些函数甚至可以做到某些特定功能的集成。也就是说,同样的功能,标准库可能要用几句话,HAL库只需用一句话就够了。并且HAL库也很好的解决了程序移植的问题,不同型号的stm32芯片它的标准库是不一样的,例如在F4上开发的程序移植到F3上是不能通用的,而使用HAL库,只要使用的是相通的外设,程序基本可以完全复制粘贴,注意是相通外设,意思也就是不能无中生有,例如F7比F3要多几个定时器,不能明明没有这个定时器却非要配置,但其实这种情况不多,绝大多数都可以直接复制粘贴。是而且使用ST公司研发的STMcube软件,可以通过图形化的配置功能,直接生成整个使用HAL库的工程文件,可以说是方便至极,但是方便的同时也造成了它执行效率的低下,在各种论坛帖子真的是被吐槽的数不胜数。

楼主:
HAL库和标准固件库区别    STM32的开发中,我们可以操作寄存器:GPIOF->BSRR=0x00000001;//这里是针对STM32F1系列    这种方法当然可以,但是这种方法的劣势是你需要去掌握每个寄存器的用法,你才能正确使用STM32,而对于STM32这种级别的MCU,数百个寄存器记起来又是谈何容易。于是ST(意法半导体)推出了官方标准固件库,标准固件库将这些寄存器底层操作都封装起来,提供一整套接口(API)供开发者调用,大多数场合下,你不需要去知道操作的是哪个寄存器,你只需要知道调用哪些函数即可。    比如上面的控制 BRR 寄存器实现电平控制,官方库封装了一个函数:void GPIO_ResetBits(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GPIOx->BRR= GPIO_Pin;}    这个时候你不需要再直接去操作 BRR 寄存器了,你只需要知道怎么使用 GPIO_ResetBits()这个函数就可以了。在你对外设的工作原理有一定的了解之后,你再去看标准库函数,基本上函数名字能告诉你这个函数的功能是什么,该怎么使用,这样开发就方便很多。    标准固件库自推出以来受到广大工程师推崇,现在很多工程师和公司还在使用标准库函数开发。不过,ST官方已经不再更新STM32标准固件库,而是力推新的固件库:HAL库。    比如上面的控制BSRRL 寄存器实现电平控制,官方 HAL 库封装了一个函数:voidHAL_GPIO_WritePin(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GPIO_PinStatePinState){  assert_param(IS_GPIO_PIN(GPIO_Pin));  assert_param(IS_GPIO_PIN_ACTION(PinState));  if(PinState!= GPIO_PIN_RESET)  {    GPIOx->BSRR= GPIO_Pin;  }  else  {    GPIOx->BSRR= (uint32_t)GPIO_Pin << 16;  }}    这个时候你不需要再直接去操作BSRRL 寄存器了,你只需要知道怎么使用HAL_GPIO_WritePin这个函数就可以了。    标准固件库和HAL库一样都是固件库函数,由ST官方硬件抽象层而设计的软件函数包,由程序、数据结构和宏组成,包括了STM32所有外设的性能特征。  这些固件库为开发者底层硬件提供了中间API,通过使用固件库,无需掌握底层细节,开发者就可以轻松应用每一个外设。    HAL 库和标准库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提供底层硬件操作 API,而且在使用上也是大同小异。有过标准库基础的同学对 HAL 库的使用也很容易入手。ST 官方之所以这几年大力推广 HAL 库,是因为 HAL 的结构更加容易整合 STM32Cube,而 STM32CubeMX 是 ST 这几年极力推荐的程序生成开发工具。所以这几年新出的 STM32 芯片,ST 直接只提供 HAL 库。    在ST的官方声明中,HAL库是大势所趋。ST最新开发的芯片中,只有HAL库没有标准库。标准库和HAL库虽然都是对外设进行操作的函数,但由于标准库官方已经停止更新,而且标准库在STM32创建工程和初始化时,不能由CubMX软件代码生成使用,也就是说CubMX软件在生产代码时,工程项目和初始化代码就自动生成,这个工程项目和初始化代码里面使用的库都是基于HAL库的。STM32CubeMX是一个图形化的工具,也是配置和初始化C代码生成器 ,与STM32CubeMX配合使用的是HAL库(硬件抽象层软件库)。

楼主:
基本配置工程创建    通过内核芯片的选择,创建相应的工程文件。      对时钟系统进行配置,对引脚及基本功能进行配置。    配置时钟系统我们首要思考的是:我们需要怎样的时钟系统,而不是如何配置时钟系统。
    配置SWD程序烧录接口,使用ST-Link进行烧录下载。

    工程管理设置推荐图中所示配置,实现更快编译和更简洁的文件系统。    点击图中“GENERATE CODE”生成Keil工程文件
    如果你已经安装了编译环境MDK了,可点击直接打开工程。

楼主:
GPIO使用    开发环境搭建好以后,可以依开始STM32的开发,下面是使用GPIO的例程,让LED灯每隔400ms闪烁一次    打开STM32CubeMX新建工程,选择STM32F103ZET6芯片。选择外部高速晶振(HSE)。       根据下位机主控引脚分配图及原理图,选择LED引脚。       PD7为LED1输出控制管脚,选择GPIO_OUTPUT模式。      点击Clock Configuration配置系统时钟为72M最高速度。
点击Configuration->GPIO配置管脚。LED管脚配置为低速推挽输出模式,既不上拉也不下拉(即默认的模式不用配置)。
点击生成报告,软件会提示新建工程,输入工程名,选择工程保存路径。IDE选择MDK-ARM V5。
    在Code Generator中找到Generated files框,勾选Generated periphera initialization as a pair of '.c/.h'files per IP。外设初始化为独立的C文件和头文件。

楼主:
点击生成代码。点击Open Project打开工程。到这里我们就配置好工程外设初始化。
点击Build按钮,然后等一会,Build Optput信息框会输出没有错误没有警告。在main函数里添加如下代码
延时电平翻转函数,这样LED灯就能开始闪烁。    再点击Build按钮,然后等一会,Build Optput信息框会输出没有错误没有警告。代码烧写。    现在开始烧写程序,烧写程序有两种,一种是使用ST-LINK工具烧写,一种是直接用与上位机通讯的串口1烧写。烧写工具使用mcuisp。  ,软件可自行网上搜索,下载配置如下。
选择好串口端口后,可以开始下载。HAL库固件库安装与用户手册1.首先设置让Cube可以自动联网下载相关固件库选择updater Settings      设置如下。  2.根据芯片选择所需固件    版本是向下兼容的,可以直接选择最新版。但如果觉得最新版太大,可以阅读下面的Main Changes.能够支持你目前的芯片就好。      选好了,点击Install Now就行,过程可能有点长。建议直接官网下载到本地,再安装。    文件会被下载到如下位置,建议更改此目录,不要选在C盘!!!      查找帮助手册。3.寻找用户帮助手册进入固件所在文件夹,里面包含很多内容。      比如说 官方提供的开发板程序。      每个型号下面都有对应功能的实现。      用户手册就在Drivers文件夹下面。

网友A:
总结的很不错了,其实HAL的开发确实不错,方便很多了

网友B:
HAL 库通过分层的架构设计,将硬件相关的代码和用户应用程序代码分离。这使得在不同的 STM32 芯片之间移植程序变得更加容易。例如,从 STM32F1 系列移植到 STM32F4 系列,只需修改少量与芯片底层硬件相关的配置,如时钟配置和引脚映射等,而大部分的功能代码(如 UART 通信、定时器使用等)可以保持不变。

网友C:
相比传统的寄存器操作方式,HAL 库提供了一系列的函数来操作硬件。这些函数的命名和参数设置都比较直观,方便开发者理解和使用。以 UART 发送数据为例,使用 HAL 库可以通过HAL_UART_Transmit()函数来实现,函数参数明确地指定了 UART 句柄、要发送的数据缓冲区、数据长度和超时时间等信息,使得代码的功能一目了然。

网友D:
虽然HAL库在执行效率上可能略低于直接操作寄存器或使用标准库,但其提供的便利性和可移植性往往使得这种牺牲是值得的。

网友E:
这篇总结很清晰,尤其是说到STM32新芯片没有标准库这一点,真的是很有意义。现在只能用HAL库了,不过对初学者来说其实还挺友好的。

网友F:
HAL库其实挺好用的,特别是对于不想深入底层的人来说,直接用函数调用就行,省事又高效。

网友G:
看到“SPI接收速度慢”这个问题,确实有点困扰,尤其是用不上一些硬件加速手段。用DMA还是推荐的,能大大提高效率。

网友H:
对于刚接触STM32的人来说,HAL库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入门工具,不过深入开发的话,还是得了解底层寄存器配置。

网友I:
有时候HAL库不一定是最优的选择,特别是对时间要求比较高的应用,可能直接用寄存器会更有优势。

网友J:
我个人觉得,HAL库的统一性和可移植性是个大优点,换芯片或者切换到其他项目时,迁移起来方便多了。

网友K:
不过说到速度,HAL库在处理高频的实时应用时,确实有点捉襟见肘。学会用DMA后能好很多。

网友L:
这个帖子讲得很好,我也是入门STM32时选择了HAL库,感觉挺适合做开发的。标准库现在真的越来越少用了。

网友M:
其实,不管用HAL还是标准库,最重要的还是能理解芯片的硬件原理。毕竟,做嵌入式的,硬件知识一定要扎实。

网友N:
看了这个帖子,感觉很多入门时的困惑都有解答了。特别是标准库不再更新,可能很多人以后都要依赖HAL库了。

网友O:
相比标准库,HAL库具有更高的抽象整合水平,API函数更为简洁,通常可以用一句话实现标准库需要几句话才能完成的功能。

网友P:
少数开发者喜欢直接操作寄存器,这种方式虽然更接近硬件原理,但开发难度较大,尤其是在寄存器数量众多的情况下。

网友Q:
HAL库支持STM32全线产品,不同型号的STM32芯片只要使用的是相通的外设,程序基本可以完全复制粘贴,大大提高了代码的可移植性。

网友R:
在高并发、高速、大数据处理等场景中,HAL库可能会存在一些性能问题。因为其提供了更多的宏和定义,以及更高的抽象层次,可能会增加一些额外的开销。而标准库则更加接近底层硬件,性能可能会更高一些。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性能差异通常不会太大,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HAL库的性能已经足够满足开发需求。

网友S:
HAL库的优势
简化开发:HAL库提供了一套标准化的API,简化了开发过程。
提高效率:HAL库的使用可以提高开发效率,减少开发时间。
降低风险:HAL库的使用可以降低开发风险,提高代码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T:
STM32CubeMX 是 ST 公司提供的一个图形化配置工具,用于生成基于 HAL 库的 STM32 工程的初始化代码。在 CubeMX 中,可以选择目标 STM32 芯片型号,然后通过图形化界面配置芯片的各种外设,如设置 GPIO 引脚的模式(输入、输出、复用等)、时钟源和频率、UART 的波特率等。配置完成后,CubeMX 可以自动生成工程文件,包括初始化代码和必要的库文件,这些代码可以直接导入到 IDE(如 Keil、IAR 等)中进行后续开发。

网友U:
HAL库将微控制器的各个外设模块化,每个模块都有自己的函数和宏定义。

网友V:
HAL库提供了一整套一致的中间件组件,如RTOS、USB、TCP/IP和图形等,这些组件极大地方便了开发者进行复杂应用的开发。

网友W:
HAL库提供了一套完整的API函数集合,用于访问STM32微控制器的各种外设和功能,如GPIO、UART、SPI、I2C等。其架构设计思想是通过分层来管理硬件资源,将硬件操作分为抽象层和芯片特定层

网友X:
HAL库不仅包含了基础的硬件操作,还集成了多种中间件功能,如中断管理、DMA控制、时钟管理等,减少了重复开发的负担。

网友Y:
STM32 HAL库提供硬件抽象接口,易于开发。涵盖外设驱动、中间件和启动文件。易学易用,方便快速开发。重视库函数与实例代码的学习。

网友Z(2025-01-17):
HAL库与ST提供的中间件(如RTOS、USB、TCP/IP等)兼容。

网友AA:
当从一个STM32系列迁移到另一个系列时,可能需要修改部分HAL库相关的代码,因为不同系列的外设特性可能有所不同。

网友Z:
HAL库作为硬件抽象层,隐藏了底层硬件的复杂性,使得开发者可以专注于应用逻辑的开发。

网友AB:
STM32CubeMX是ST官方推荐的图形化配置工具,它与HAL库紧密结合,可以自动生成初始化代码,大大简化了开发过程。

网友AC:
中间件组件采用模块化设计,开发者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使用,提高了开发效率和灵活性。

网友AD:
提供一组通用的API函数接口,使开发者无需直接操作复杂的寄存器,从而提高开发效率和代码可移植性。

网友AE:
HAL库很好地解决了程序移植的问题,不同型号的STM32芯片只要使用相同的外设,程序基本可以完全复制粘贴。

网友AF:
HAL库的使用可能会增加最终固件的体积,尤其是在资源受限的微控制器上。

网友AG:
简化开发过程,减少代码量。
提高代码可移植性,便于在不同型号的STM32芯片之间移植。
提供图形化配置工具,生成完整的工程文件。

网友AH:
HAL库是基于硬件抽象层的库,而标准库则是直接操作底层硬件的库。HAL库提供了更高的抽象层次,使得开发者可以更加专注于功能的实现,而不需要过多地关注底层硬件的细节。

网友R:
HAL库通过抽象层的设计,使得应用层的代码不必依赖于具体的硬件细节,从而实现代码的高可移植性和高可维护性。

网友AI:
在某些对性能要求极高的场景中,可能需要直接操作寄存器来代替HAL库中的某些API函数。但这需要开发者对底层硬件有深入的了解和丰富的经验。

网友AJ:
HAL库提供了一套硬件抽象层,使得相同的代码可以在不同的STM32系列之间复用。

网友B:
HAL库的设计使得代码可以在不同的STM32系列产品之间移植,减少了因芯片型号不同而带来的开发障碍。

网友U:
HAL库为了通用性可能会牺牲一些性能,对于实时性要求极高的应用可能需要直接操作寄存器。

网友AK:
通过HAL库提供的API,可以方便地进行GPIO的初始化、配置和控制,实现LED闪烁、按键扫描等功能

网友AL:
HAL库提供了通用的用户友好的API函数接口,使得开发者无需深入了解底层硬件细节即可进行开发。

网友AM:
HAL库可能会存在错误或不足之处,开发者需要有质疑精神,对库中的函数和宏定义进行充分的测试和验证。

网友AN:
HAL库支持多种集成开发环境(IDE),如Keil、STM32CubeIDE等,开发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合适的开发环境。

网友AO:
与标准库相比,HAL库抽象了硬件操作细节,提供了更高层次的抽象接口,简化了开发流程,提高了代码的可移植性和可维护性

网友V:
HAL库可能会占用较多的RAM和Flash。

网友AP:
大多数API函数的命名直观易懂,开发者可以通过函数名快速了解其功能和用法。

网友AQ:
易用性:提供了简单易用的API,降低了开发难度。
可移植性:代码可以在不同的STM32微控制器之间轻松移植。
模块化:HAL库按功能模块划分,每个模块都有相应的API和配置函数。
中断管理:提供了中断管理函数,简化了中断服务例程的编写。
时钟配置:提供了时钟配置函数,简化了系统时钟的设置。

网友AR:
Hal库提供了一个通用的用户友好的API函数接口,允许开发人员无需深入了解底层硬件细节即可进行开发。

网友AS:
涵盖了 STM32 芯片的各种硬件外设,包括但不限于 GPIO(通用输入输出端口)、UART(通用异步收发器)、SPI(串行外设接口)、I2C(内部集成电路)、ADC(模数转换器)、TIM(定时器)等。对于每个外设,HAL 库不仅提供了基本的初始化、配置和数据传输功能,还支持中断处理、DMA(直接存储器访问)操作等高级功能。

网友AT:
HAL_Driver:包含所有外设的驱动程序,如GPIO、USART、ADC等。
CMSIS:为ARM Cortex-M内核提供标准的软件接口,包括内核和外设访问层(Core Peripheral Access Layer, CPAL)。
Startup Files:包含微控制器的启动代码和向量表。
中间件:如USB、FreeRTOS、LwIP等。

网友AU:
HAL库集中关注各外设的公共函数功能,定义了一套通用的用户友好的API函数接口,使得开发者可以更加方便地调用各种外设接口。

网友AV:
使用STM32 HAL库,可以更方便地切换不同芯片,简化了开发的流程和工作量。而使用标准库,则需要根据芯片的变化来作出更多的修改与适配。

网友AW:
hal库可能会消耗大量ram和闪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