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提供一个Linux平台下面的OpenOCD出来?

楼主(2024-12-18):
如题,我看官网已经提供了 EmbeddedBuilder_v1.4.7.26843 这个工具了,能不能把其中的 openocd 提供一个 Linux 平台的版本出来???

网友A:
当然可以

网友B:
同问,也需要学习一下

网友C:
这种一般来说直接找FAE或者代理商求助比较来的快一些

网友D:
EmbeddedBuilder 是 GD32 官方提供的一款集成开发环境(IDE),其中包含了 OpenOCD(Open On-Chip Debugger)工具,用于调试和烧录 GD32 微控制器。然而,EmbeddedBuilder 目前主要支持 Windows 平台,官方并未直接提供 Linux 平台的 OpenOCD 版本。

网友E:
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在 Linux 平台上使用 OpenOCD 来调试 GD32L235KBT6

网友F:
你可以使用社区维护的 OpenOCD 版本,这些版本通常已经支持 GD32 系列芯片。

网友G:
无论使用官方源码还是社区版本,都需要确保 OpenOCD 支持 GD32L235KBT6

网友H:
一般来说,启动 OpenOCD 后,可以通过 GDB 或其他工具连接到 OpenOCD 进行调试和烧录

网友I:
确保你的调试器(如 ST-Link、J-Link 等)在 Linux 平台上已正确安装驱动。

网友J:
我觉得你可以去GitHub上找找,也许会有linux方面的

网友K:
一般可以参考 OpenOCD 的官方文档或 GD32 开发者社区。上面应该会有吧

网友L:
GD32 官方通常会提供 OpenOCD 的源码,你可以自行编译适用于 Linux 平台的 OpenOCD

网友B(2025-01-24):
学习一下,提升自己

网友M(2025-02-28):
你可以直接从OpenOCD的官方源代码仓库构建OpenO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