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tor Control] 嵌入式开发,出现了Bug该怎么定位解决?

楼主(2024-12-18):
嵌入式开发,出现了Bug该怎么定位解决?

网友A:
打断点调试的

网友B:
检查最近的代码更改。新代码的引入或修改常常是 Bug 的源头。通过对比 Git 或版本控制系统中的代码差异,查找有可能导致问题的地方。

网友C:
我一般先看log,看看报错信息,能不能直接定位问题来源。

网友D:
是不是先检查硬件接口?有时候不是代码的问题,而是硬件接触不好。

网友E:
用单步调试把代码跑一遍,看看是在哪一步出问题的。

网友F:
你用的什么调试工具?有些工具能直接显示异常寄存器,很方便。

网友G:
有没有可能是参数配置错了,比如PWM频率设置不对?

网友H:
如果是CAN通信出问题,可以用示波器看看数据帧是不是正常。

网友I:
建议把模块功能单独测试一下,看看是不是某个模块拖累了系统。

网友J:
别忘了检查一下定时器的配置,很多Bug都是定时器引起的。

网友K:
我遇到类似问题的时候,重新写了个最小化代码,结果就找到原因了。

网友L:
把环境复现步骤也说一下,大家帮着一起分析分析。

网友M:
可以点灯调试

网友N:
一般就是仿真找bug或者就大致的写log或者就是根据经验了

网友:
可以分段运行,看看BUG出现在哪个函数内。

网友:
比如在某给位置放置一个等待函数,这样就可以判断前面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