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晶振为什么没有封装进STM32芯片内部?

楼主(2024-12-18):
晶振为什么没有封装进STM32芯片内部?

网友A:
STM32有内部晶振呀

网友B:
这个还是结合型号进行选择吧

网友C:
估计是处于灵活性吧。其实内部高精度RC正当其也是不错选择啊。

网友D:
精度问题

网友E:
这个问题问得好,哈哈,其实封在内部是比较麻烦的,而且要牺牲一部分性能空间之类的

网友F:
将晶振集成到STM32芯片内部会大大增加制作难度和成本吧

网友G:
外部晶振可以方便更换,以满足不同应用的需求。

网友H:
将晶振集成到STM32芯片内部可能会更加成本吧

网友I:
将晶振作为外部元件可以更好地控制芯片的体积和成本。

网友J:
抗干扰能力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