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每日话题】单核 MCU 迁移到多核 MCU:分享挑战与应对之策赢百枚家园币

楼主(2024-12-20):
#每日话题#
多核MCU能够同时执行多个任务,显著提高系统的处理能力。这对于需要实时响应的应用(如汽车控制系统和工业自动化)尤为重要。

但如果要将你的设计从单核MCU迁移到多核MCU上,势必面临着代码迁移带来大量代码重构、以及多核系统的调试、系统应用之间的通信等问题。

你是否有将单核开发迁移到多核MCU上的经验和心得? 如何更快速高效实现代码迁移和新的应用构建?

话题奖励:
1、凡有效参与话题讨论的回帖者均可获得100家园币奖励——已于2025.1.9 14:55前发放完成
2、抽取2位发表优质回贴的友友奖励500家园币——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此次大家都比较真诚的回复分享,所以跑堂决定增加6个奖励名额!恭喜:@6552918  @穿西装的强子  @licaijunzhuce  @sujingliang  @leihaozhuce  @电子烂人  @地瓜patch  @dirtwillfly

活动时间:2024.12.20——2024.12.31
禁止使用AI生成内容参与话题讨论

网友A:
如果应用不需要高并发或高性能计算,那么使用多核MCU可能是过度设计

网友B:
同构MCU包含两个相同的CPU,适合并行或冗余运行;异构MCU包含不同类型的处理器,适合特定计算密集型操作

网友C:
复杂性增加,多核编程相比单核编程更加复杂,需要处理更多的同步和互斥问题。开发人员需要更加谨慎地设计代码,以避免潜在的并发错误。单核开发迁移到多核MCU上是一个需要仔细规划和执行的过程。通过充分的前期准备、代码迁移与优化、调试与测试以及持续的学习与改进,可以成功地实现这一迁移并充分利用多核MCU的性能优势。

网友D:
如果将单核MCU系统的程序搬到多核系统中的话,本人通常会将单核原有程序专门放置于多核系统中一个固定区域,这种操作的好处有两点:首先是可以为日后的修改和补充等操作带来便利;第二点就是这样可以避免原有程序同其它程序间的纠缠,避免不必要的故障现象出现。当然如果单核系统的程序在移入多核系统时要和新程序兼容运行,本人多会把原有程序做成一个嵌套。

网友:
有没有可能只需底层驱动进行修改,应用层不动也可以移植成功。

网友E:
平时用rtos做开发,虽然也是分时完成的。但是如果移植到多核的话会相对容易些

网友:
应该就是两个mcu集成到一块封装上吧

网友F:
多核意味着多线程,对层逻辑管控更苛刻,特别是逻辑嵌套和中断嵌套的管理,状态机理论要熟悉才行。

网友G:
在车用mcu例子中,单核处理器控制电机在硬件设计,代码编辑和系统架构方面成本较低,结构简单相应快因此效率较高,根据需求和功能应用方面,双核或多核mcu相对复杂,适合多任务并行处理,在自动驾驶中地盘控制,域控和电源控制,云通信等。在单核向多核移植过程中,底层逻辑不会改变,应随着功能性拓展修改应用层代码。同系列mcu的系统平台下,一般单核向多核升级问题较小,多核降级到单核问题相对多,

网友H:
多核开发与单核也差不多,只是需要处理核与核之间的通信就好了。

网友:
在当下这么卷的MCU行业,各家除了在外设上创新外,也都不约而同的在向多核方向发力,有做同构多核的,有做异构双核的,有做大小核高低性能搭配的,有做ARM和risc-v搭配的,各种方案层出不穷。但更多是还是大小核高低性能搭配的,以便实现1+1>2的效果,以实现降本增效的效果。在多核方案中比较难的是内核间通信问题,在裸机使用和RTOS使用上都有些问题需要注意,厂家和各RTOS都注意到了先关问题,都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比较遗憾的是我也只听过相关的介绍,没有实际使用的经验,希望以后会用到,再发表踩坑经验吧。

网友I:
不了解多核的内部资源分配,把单核程序改成多核程序,会有难度吧?是不是要先学习内部框架、资源分配,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改造,更可靠?

网友J:
和操作系统好有一比,一个核处理一个任务,任务间通讯,同步,交互,协作。

网友K:
大型设备功能复杂,需要多个MCU实现不同功能,这样多个MCU也就是实际上的多核。多个MCU间一般是主从式结构,应答式通讯,或者中断触发。实现信息交互,他们之间有通讯协议。想必多核也是这样的原理吧。或者大差不差。单核移植到多核,应该不叫移植,重新开发。

网友L:
铝电解电容的容值误差在20%左右,那么瓷片电容,铝电容,独石电容的哪种电容误差最下?能到达多少?

网友M:
多核MCU对于使用单核MCU、执行重负荷的多任务处理的应用无疑是一种“土枪换**”式的跨越式解决方案,有助于大幅提升系统性能,期望多核MCU厂商能够提供高效、易用的软件开发工具,以降低开发难度,提高开发效率

网友N:
可不可以将多核看成是具有中断优先级的多个进程来对待?如果可以,那么可以构建处理框架,让多个核心组合协调起来,我就把它看成一个个线程,分工合作,该调用的时候就调用,每个核心专心处理分内的事!我想这是不是一种思路?

网友O:
如果之前熟悉RTOS的话,使用多核很容易啊。完全没有难度。
单核迁移到多核,实时性会更好,关键的逻辑使用单独的核来执行,效果会更好。比如无刷电机的控制,foc用一个核,通讯及其他逻辑用一个核

网友P:
没做过单核MCU移植多核MCU的应用,不过单核到单核的移植倒是有所体会,应用层设计上可以保留使用,底层设计需要更改为相应MCU的文件,个人认为若是单核到多核移植,操作上可能更复杂些

网友Q:
汽车行业采用AutoSAR开发,涉及到迁移的话,只需要对底层驱动和中间件进行重构,以适应多核环境。这可能包括修改中断处理、任务调度和资源管理等‌。

网友R:
多核开发要做好 核之间的通讯 及 核资源分配

网友S:
将单核开发迁移到多核MCU上这个目前还未接触过,不过这个可能是不错的方向,可以开发更多好玩的产品,促进科技发展。

网友T:
多核系统的关键是两个核心的任务之间的数据交换和任务协调,处理不好的话反而会影响代码执行效率

网友U:
以前用是单核,现在也是用的单核,估计将来也还是用单核哦。

网友V:
现在很多都是双核设计,但是只能用到其中一个,不知道英飞凌的双核可以同时运行吗?

网友W:
多核之间数据交互方式有几种

网友X:
还真没有移植单核程序到多核的经验,想必移植需要考虑运行核心的分配问题吧

网友Y:
多核是不是实时性和处理任务的合理安排,把重复的简单的控制用低功耗,把运算和分析给处理器

网友Z:
还没有玩过多核MCU,不过感觉挺有意思的

网友AA:
这个话题真的很好,希望有经验的兄弟们分享分享,值得学习

网友AB:
以我将STM32F407移植到IMX.RT1176双核经验来分享
单核快速移植到多核MCU最主要的几个方向:
1.熟悉单核与多核的驱动相关配置与功能;
2.多核之间的通信;
3.确定多核内容分配;
4.代码的统一性,例如驱动接口,应用接口等,这会很快速的让你移植;
5.实时系统的使用,例如RT-Thread,驱动配置及应用都很容易统一接口并快速移植。

网友AC:
多核MCU没玩过,单核见识过

网友AD:
多核的MCU还没有去了解过, 以后找时间去看下相关的资料才行

网友AE:
我觉得多核应该向应用层屏蔽其功能,由系统层面负责多核的分配,除非应用层指定只需要运行于单核心上面,这方面linux已经做得很好了,应用层只需要做好线程间通讯就行了,不用考虑多核心运转问题

网友AF:
单元模块复用

网友AG:
程序设计从单核MCU迁移到多核MCU上,需要对原来的代码进行模块化划分,将独立模块化的程序放在一个核里,不同的核之间进行消息传递交换

网友AH:
对于我来说,在多核开发中,最有难度的是核与核之间的通信以及调试;

网友AI:
国人搞出来的话,一点都不意外,参考某为的折叠屏...无限套娃

网友AJ:
多核的实时性更好些,如果又要运算,又要做控制可以选择多核。

网友AK:
只跑过裸机的路过,,,

网友AL:
从单核MCU迁移到多核MCU应该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特别是数据的一致性。每个核可能自己的私有cache,如果多个核同时对同一地址进行读写操作,很可能导致cache内容不一致,从而导致数据不一致。我没有做过实际的软件移植开发,从我的理解来讲多核间的数据一致性可以通过软件和硬件来解决。但通常来说,软件维护cache一致性的成本太高,会导致整体的系统性能下降。现在的实现方案基本都是使用硬件来自动维护多核MCU的cache一致性,并且对软件和程序员来说是透明的。所以多核迁移应更关注系统调试、核间通信等方面。

网友AM:
多核跟多任务还是有区别的,但是如果原设计是多任务或者是多线程设计,切换成多核应该好处理,当然成本也就增加上去了

网友AN:
多核处理器搭配的外设管理会更为复杂,同时在多核平台上使用的操作系统比如Linux、Windows,操作系统的提供的接口函数比单核的复杂,编程的思路也会变得更为模块化。迁移时,要考虑不同平台上的功能的实现,理解其资源管理机制和使用规则,这会带来很多工作量,要有合理的规划,避免时间不够。

网友AO:
多核最重要的是,核之间的通讯,之前做过一些

网友AP:
单核换多核毕竟得重构,重新开发,增加速度和协作的同时增加难度

网友AQ:
多核MCU的话个人感觉没有太好的方案,或者比较长出色的MCU,主要就是多核直接的同步,调度比较麻烦

网友AR:
多核之间得通信和同步:要有一个高效的通信机制,让核心之间能顺畅地交换数据。
能不改就不改:尽量保留和重用现有的代码,这样省事儿。
模块化:把代码拆成一个个小模块,这样每个模块都能独立开发、测试和调试。
多学学:学习多核编程和调试技能。
用好工具:选些支持多核编程和调试的高效开发工具。

网友AS:
关于这个话题我关注的是RTOS对多核的支持,印象中zephyr RTOS已经支持多核,FreeRTOS曾经有个SMP的分支,但不知道状态如何了比如合并入主线了吗?

网友AT:
多核支持任务分工,能够同时处理多个任务,效率更高,
编程与调试难度较大,对软件开发人员要求更高。

网友AU:
多核主要是核间通讯,其他和单核的差不多用法

网友AV:
软件部分是移植的重点和难点,需要了解两款单片机在编程上的区别,并根据新的MCU的特性进行代码的重构和优化‌。可能需要重写部分代码,以确保其能够在多核环境下高效运行,并充分利用多核MCU的并行处理能力‌。在多核MCU上,需要特别关注系统应用之间的通信和同步问题,以确保各个内核能够正确地协同工作‌。可以利用MCU提供的通信接口(如SPI、I2C、UART等)或者采用共享内存的方式进行内核间的数据交换和同步‌。

网友AW:
坛友提到的双核MCU多一些,我说一个单核移植异构双核的案例:
原方案是STM32F407,移植方案是STM32MP157,架构是A7+M4,M4核方面移植完全兼容,只要修改一下CUBEMX里的定义,代码移植过来即可
主要难点在于A7核开发后与M4核的通信,当时是做的内存共用,A7核做UI处理完之后存到内存指定位置,M4核读取内存数据负责执行调度。
另外内存数据存储完成后需要两个核用总线告知内存地址,这部分是通过底层的IPCC控制器通信,A7核这边用ttyRPMSG0,M4核用ST提供的OpenAMP虚拟串口,还算能完成任务。

网友AF:
单核的任务迁往多核任务,原理很简单,在多核任务分配出一个核专门干原先单核的任务。

网友AX:
设计从单核MCU迁移到多核MCU的过程中,代码迁移、重构、多核系统调试以及系统应用间通信其实还是要花很多精力和时间的。首先需要对现有代码进行全面评估,确定哪些部分可以直接迁移,哪些需要重构或重写。
部分是否要模块化设计,如果模块化会有助于降低重构复杂度,并促进任务的并行处理,但是也会有难度;
如果有现成的利用代码迁移工具可以辅助这一过程,提高效率和准确性。但是在调试方面,建立支持多核调试的环境也是至关重要,同时采用并行调试策略可以缩短调试周期。系统应用间通信需要选择合适的通信方式,并对通信过程进行优化,确保通信的可靠性和效率。
通过合理的规划、利用工具和策略,可以更有效地将设计迁移到多核MCU上,提高系统的处理能力和实时响应性能。

网友AY:
迁移,不可能的,全部重新开发一遍。

网友AZ:
单核MCU上的代码可能需要大量重构以适应多核环境。这包括处理多核间的同步、互斥问题,以及优化代码以充分利用多核的处理能力。

网友BA:
为了实现多核之间的通信,可以使用消息队列和事件机制。这些机制可以帮助不同核心上的应用程序相互通信,协调工作。

网友BB:
在多核系统中,缓存的使用和优化也非常重要。开发者需要考虑如何优化缓存的使用,以提高系统的性能。

网友BC:
分析系统的瓶颈,合理分配任务,平衡各核心的负载。
优化核心间的通信,减少不必要的数据传输。

网友BD:
在单核 MCU 中,任务是按顺序执行的,而多核 MCU 需要将任务合理地分配到不同的核心上。这要求开发者深入理解应用程序的各个任务之间的关系,包括任务的优先级、执行时间、数据依赖关系等。例如,在一个复杂的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中,运动控制任务、数据采集任务和通信任务之间存在复杂的数据交互和时间约束,很难简单地划分到不同核心。

网友BE:
需要将单核上的任务合理分配到多个内核上,以实现负载均衡和性能优化。

网友BF:
多核系统中,多个内核可能同时访问共享资源(如内存、外设等),导致数据一致性和同步问题。

网友AZ:
在迁移过程中,还需要考虑多核 MCU 与现有外设的兼容性。虽然多核 MCU 通常会提供与单核 MCU 类似的外设接口,但在实际使用中,可能会出现一些兼容性问题,如某些外设的驱动程序在多核环境下无法正常工作,或者外设的访问速度和效率受到多核架构的影响。

网友BA:
采用逐步迁移的策略,先迁移部分功能并进行充分的测试。这有助于发现问题并及时调整迁移策略。同时,逐步迁移也有助于减少对整个系统的影响。

网友BG:
传统的单线程程序无法充分利用多核优势,需要进行并行化改造以实现更好的性能。开发者需要考虑如何有效地分配任务到不同的核心,减少数据共享带来的冲突,优化内存访问,以及处理并行执行中的同步问题。

网友BB:
采用任务分析方法,将应用程序的任务按照功能和性能要求进行划分。例如,可以将计算密集型任务分配到一个核心,将 I/O 密集型任务分配到另一个核心。对于有数据依赖关系的任务,要确保数据的正确传递和同步。同时,可以使用实时操作系统(RTOS)来管理任务分配和调度,提高系统的可扩展性和可维护性。

网友BH:
采用消息传递或共享内存的方式实现核心间的通信。
使用操作系统(如FreeRTOS、RTX等)提供的多核支持功能,简化并行编程。
将原有的单核任务拆分为多个独立的任务,分配给不同的核心执行。

网友BI:
多核 MCU 的硬件架构比单核 MCU 复杂得多。不同的多核 MCU 可能有不同的核心类型(如 ARM Cortex - M 系列的不同核心)、缓存结构、总线架构等。开发者需要了解这些硬件差异,以充分发挥多核 MCU 的性能优势。例如,缓存一致性问题在多核架构中是一个关键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导致数据读取错误。

网友BJ:
当多个核心访问共享资源时,必须保证数据的一致性和完整性,避免竞争条件。

网友BC:
将代码分解为更小的、独立的模块,每个模块可以在不同的核心上独立运行。这有助于提高代码的可维护性和可扩展性。

网友BK:
如何合理地将现有的任务和功能分配给多个核心,以确保负载均衡并充分利用每个核心的处理能力。

网友BL:
单核 MCU 的开发工具相对成熟,而多核 MCU 开发工具可能不够完善。一些传统的调试工具在多核环境下可能无法准确地追踪每个核心的执行情况,或者不能很好地处理多个核心之间的交互问题。例如,在调试时,很难直观地看到不同核心的任务调度和数据流动情况。

网友BM:
多个核心可能会同时访问共享资源,如内存、外设等,容易导致资源竞争。例如,两个核心同时对一个全局变量进行读写操作,可能会导致数据不一致。此外,任务之间的同步也变得更加复杂,需要使用合适的同步机制,如信号量、互斥锁等,来确保任务的正确执行顺序。

网友BN:
建立有效的资源共享和同步策略。对于共享内存,可以采用互斥访问机制,确保同一时间只有一个核心能够访问共享内存区域。例如,使用互斥锁来保护全局变量的读写操作。对于任务同步,可以使用信号量来控制任务的执行顺序,确保任务之间的协调配合。

网友BO:
在多核系统中,不同核心上的应用可能需要运行在不同的安全级别。因此,开发者需要考虑如何实现核心间的隔离和保护,以防止潜在的安全威胁。

网友BP:
对代码进行优化,以确保在多核环境下高效运行。同时,合理分配任务给各个核,以充分利用多核的处理能力。这可能需要分析应用程序的工作负载和性能瓶颈,并进行相应的调整。

网友BQ:
寻找支持多核 MCU 开发的专业工具,如一些集成开发环境(IDE)能够提供多核调试功能,包括多核任务调度视图、核心间通信跟踪等。同时,利用性能分析工具来评估多核系统的性能,找出性能瓶颈和资源浪费的地方。

网友BR:
缓存不一致可能导致读取到过期的数据,影响程序行为。

网友BS:
在多核系统中,资源的动态分配和管理变得更为重要。开发者需要确保各个核心能够根据需要动态地分配和释放资源。

网友BT:
使用互斥锁(Mutex)、信号量(Semaphore)等同步机制保护共享资源。
设计合理的资源分配策略,尽量减少核心间的资源共享。
利用硬件提供的锁机制(如原子操作)提高效率。

网友BU:
多核 MCU 的调试难度远高于单核 MCU。由于多个核心同时运行,问题的定位变得更加复杂。例如,一个系统故障可能是由多个核心上的任务交互错误引起的,需要同时观察多个核心的状态和执行路径,这对开发者的调试技能和经验要求更高。

网友BV:
尽管多核MCU提供了更高的处理能力,但如果不进行合适的优化,可能无法充分发挥其性能优势。这包括任务分配、资源管理和功耗优化等方面。

网友BW:
为了充分发挥多核的优势,开发者需要实现有效的负载均衡策略,确保各个核心的工作量均匀分布。

网友BX:
直接将单核上的代码迁移到多核平台上可能会遇到兼容性问题。

网友BY:
在某些情况下,共享内存和互斥锁也可以用于多核之间的通信。但是,这种方法需要小心处理,以避免数据竞争和死锁等问题。

网友BD: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显式地清除或同步缓存内容。

网友BZ:
采用模块化设计,提高代码的复用率。

网友BA:
在多核平台上设计多模式应用程序(如不同驾驶模式),需要确保模式切换时的实时性和任务连续性。

网友CA:
在迁移过程中,底层驱动可能需要进行修改以适应新的多核架构,同时应用层代码也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以确保兼容性。

网友BG:
使用实时操作系统(RTOS)支持动态任务调度,确保高优先级任务能够及时执行。

网友CB:
在应用层和底层之间添加一个中间层作为数据交互的接口通道。这个中间层可以匹配多个MCU的底层库,从而实现多种单片机之间的移植。同时,它也有利于项目的分工和细化,使得上层可以不用考虑底层的硬件实现,底层也不需要考虑上层复杂的逻辑关系。

网友CC(2025-01-21):
终于开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