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没有逻辑分析仪,怎么测试IIC通信?

楼主(2024-12-18):
抓不到数据不知道是不是时许有问题,没有示波器和逻辑分析仪怎么测?

网友A:
m031 bsp,有i2c monitor sample code, 可以打印出i2c 封包。
另外就i2c status, 打印看状态机

网友B:
示波器可以用来观察 IIC 通信的基本波形,包括 SCL(时钟线)和 SDA(数据线)。在 IIC 通信中,SCL 是周期性的方波信号,用于同步数据传输,SDA 上的数据在 SCL 的高电平或低电平期间根据协议进行变化。

网友C:
通过仿真可以验证通信协议的正确性,并调试相关代码。
这种方法适用于在实际硬件测试之前进行初步验证。

网友B:
高级示波器可能还具备解码IIC信号的功能,可以直接显示通信数据。

网友D:
检查是否有虚焊或其他电路故障导致总线下拉。

网友E:
没有一个就买一个呗,这个逻辑分析仪也不贵

网友F:
一般来说用仿真的方式是可以测试的

网友G:
使用单片机开发环境自带的仿真工具(如Keil、IAR等)模拟程序运行,检查时序是否符合预期。

网友H:
如果有条件,可以使用一些基于PC的逻辑分析仪软件(如Saleae Logic、PulseView等),配合简单的硬件(如USB逻辑分析仪)来抓取信号。

网友I:
使用LED或蜂鸣器调试,在关键节点(如时钟信号、数据信号)上连接LED,通过观察LED的亮灭状态来判断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J:
如果单片机支持串口通信,可以通过串口输出调试信息(如信号状态、时间戳等)。使用PC端的串口调试工具(如Putty、Tera Term等)查看输出信息

网友K:
将关键信号通过串口输出,观察信号的变化是否符合预期。

网友L:
将程序简化到最小功能,逐步添加功能模块,观察问题是否出现。

网友M:
在关键节点添加延时(如delay_ms()),观察信号变化是否符合预期。

网友N(2025-01-17):
利用Arduino或其他可编程微控制器平台,编写简单的IIC主设备或从设备代码,通过串口输出通信细节。

网友O:
选择合适的采样率和时间基,确保能够清晰地捕获到IIC通信的波形。

网友P:
对于 IIC 从设备,同样可以在代码中添加调试代码,比如输出日志信息。当从设备接收到 IIC 通信的信号时,将接收到的数据、地址等信息通过串口等方式输出到终端。

网友Q:
对于简单的IIC通信,可以通过手动触发通信事件(如按键、定时器等),然后观察设备的反应。

网友R:
模拟IIC通信的起始、停止、应答和非应答信号,检查设备是否正确响应。

网友S:
示波器可以用来观察SDA和SCL的信号波形

网友T:
在SCL和SDA线上串联小电阻后连接LED,观察LED的闪烁情况,可以帮助你直观地看到信号的传输。

网友U:
可以编写简单的代码来模拟IIC从设备或主设备的行为。

网友V:
使用示波器可以观察IIC总线上的SCL(时钟线)和SDA(数据线)的波形。

网友W:
用示波器一个波一个波对着看也行

网友X:
将示波器或多功能数字万用表连接到IIC总线的SDA和SCL线上。

网友Y:
使用示波器或万用表手动检测SCL和SDA线上的信号。通过观察信号的时序和电平变化,可以判断IIC通信是否正常。

网友Z:
在 SCL 和 SDA 线路上添加 LED(发光二极管),通过 LED 的亮灭来直观地显示信号状态

网友AA:
其他指示设备辅助判断

网友AB:
使用示波器的测量功能,检查信号的时序和电平是否符合IIC协议的要求。

网友AC:
通过观察波形,可以检查信号的完整性、时序关系以及是否存在噪声或干扰。

楼主:
一般来说,可以通过模拟来测试

网友B:
使用万用表测量线路的电压,确保在空闲状态下SDA和SCL线为高电平。

网友AD:
如果有现成的IIC设备(如传感器、存储器等),可以将其连接到IIC总线上进行测试。

网友AE:
使用示波器观察iic总线上scl(时钟线)和sda(数据线)的波形。

网友AF:
在、scl和、sda线路上添加led(发光二极管),通过打开和关闭led直观地显示信号状态

网友AG:
其他指示装置辅助判断,

网友AH:
如果你有现成的iIC设备(比如传感器,内存等。),可以将它们连接到iIC总线上进行测试。

网友AI:
使用仿真工具(如keil、iar等。)包含在MCU开发环境中模拟程序运行,检查时序是否符合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