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2]
MP2跑机器学习有有事吗?

楼主(2024-12-18):
MP2有机器学习加速吗?要怎么应用?

网友A:
跑Linux系统的

网友B:
如果是传统的机器学习算法,如 决策树、支持向量机等,这些算法的计算要求相对较低,可以在 MP2 这样的嵌入式处理器上进行推理和训练

网友C(2025-01-27):
这不清楚,我建议你还是去官方去下载芯片资料看看介绍

网友D:
一般应该有加速吧,但是机器学习方面的加速不知道,一般有显示加速之类的

网友E:
其实你要机器学习不如imx这种了,或者rk呢?

网友F:
STMP2没用过,这款是不是新出的啊

网友G:
我觉得应该会有机器学习的加速吧

网友G:
你直接下载他家的开发包,看看里面有没有加速方面的介绍或者应用呗

网友H:
我觉得应用的话这种也是linux,一般来说都是依赖包加载就行

网友I:
你主要是得看是否支持,这个一般芯片手册会有介绍

网友J:
建议直接找个代理商或者FAE咨询一下就比较好

网友K:
没玩过,不过一般AI的算法加速还是能支持的吧

网友L:
MP2应该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