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F0020 ADC通道切换问题

楼主(2024-12-18):
1. MM32F0020 采用单次转换,如何简单的切换通道然后进行采集?2. 普通通道转换 和 任意通道转换 有啥不同?

网友A:
在单次转换模式下,ADC每次启动后只进行一次转换。在单次转换模式下,每次切换通道后需要重新启动转换。

网友B:
在MM32F0020的ADC模块中,普通通道转换和任意通道转换的主要区别在于通道的选择方式和转换顺序

网友C:
定义:普通通道转换是指按照预定义的顺序依次转换一组通道。

网友D:
需要提前配置转换序列(如规则通道序列)。转换顺序是固定的,不能动态改变。适用于需要连续采集多个通道的场景

网友E:
任意通道转换是指可以动态选择任意一个通道进行转换

网友F:
不需要提前配置转换序列。以在运行时动态切换通道。适用于需要灵活采集不同通道的场景。

网友G:
普通通道转换适合需要连续采集多个固定通道的场景,转换顺序固定。

网友H:
我觉得任意通道转换适合需要动态切换通道的场景,灵活性更高

网友I:
在单次转换模式下,每次切换通道后都需要重新启动转换。

网友J:
如果使用DMA(直接内存访问)模式,可以自动将多个通道的转换结果存储到内存中,减少CPU的干预。

网友K(2025-01-22):
MM32F0020的ADC模块选择方式和转换顺序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