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0元(功能说明)
[无线通信] S参数的多种含义的认识

楼主(2024-12-18):
#申请原创#

高速信号的测试项中,S参数被大量应用于高频电路和高速电路中。不仅仅是信号完整性和电源完整性工程师需要了解S参数,对于电子工程师、测试工程师和EMC工程师等等都需要了解,如果看不懂S参数曲线,那就无从分析频域信号,在高频的时候参数变化也无从说起。

S11和S22是同一段传输线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体现反射的特性。
但S21是反映输出端口和输入端口之间的关系,会在不同的端口之间应用。所以参数S11表示输入匹配、参数S22表示输出匹配、S21是表示信号的增益或者损耗、S12是表示隔离度,某种意义来说,S12和S21的意义是一样的,信号是输入和输出端口是可以互换的。
对于S21参数,应用在不同的测试环境下,同一个参数S21也可以代表的不同的物理含义。
首先S21可以表示测试两根天线的隔离度,下图是利用两个PCB天线测试他们的隔离度,端口1和端口2连接到网络分析仪。

天线1端口输出功率到天线1,天线1对外辐射天线。
天线2接收天线1对外辐射的功率,传送到天线2的端口。
S21越小,就表明天线2接收到天线1,辐射过来的功率越小
对于一般系统间要求天线隔离度需要在-15dB以下
提高天线隔离度的做法:
不仅可以通过拉开天线距离,以及更改天线极化方向;
其次S21还可以描述信号传输过程中传输线的线损:

比如端口1传送的功率经过传输线,送到端口2,由于传输线不是理想器件,传送过程就会有功率的损失。
端口2 接收的功率和端口1发送的功率之比就是S21.
S21越小,就代表线缆的衰减越大。从而端口2接收到有用功率就会越小。这是评估传输线是否满足要求的重要指标。
最后S21还可以进行有源天线增益的测量,左边端口1连接的是无源天线,右边端口2连接的是有源天线。

左边端口1输出功率给无源天线对外辐射,两个陶瓷天线的镀银面向相对。接收到无源天线辐射的能量。端口2的有源天线模组通电后,端口2 接收的功率和端口1发送的功率之比也是S21。有源天线模组由于有二极放大电路,可以将无源天线辐射过来的功率进行放大。S21越大,就表示有源天线的增益越大,越可以放大无源信号。
但是这里测试使用的是陶瓷天线,是属于定向天线,增益场型是确定的,而且天线模组内部PCB板上有放大电路,增益较大,可以这样操作测得粗略值,但天线无源增益是没办法体现出来的。
有源天线增益的测量在GNSS的应用很重要,毕竟卫星在几百千米高空,手机的天线又比较小,需要放大器电路对微弱的GNSS信号放大,才能实现手机的视频通话上网等等功能。
以上通过不同的测试环境的搭建,来表现出S21的不同含义。将参数S21的增益,损耗、隔离的物理含义通过试验来展现,便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