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L021]
AT32L021调试中AT32IDE中报错Error: flash driver 'at32l0xx' not found

楼主(2024-12-18):
【原因】
1、我在使用vscode进行编程下载中,配置好了下载参数:
{
    // See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733558
    // for the documentation about the tasks.json format
    "version": "2.0.0",
    "tasks": [
        {
            "label": "download code",
            "type": "process",
            "command": "D:/AT32IDE/OpenOCD/bin/openocd.exe",
            "args": [
                "-f",
                "D:/AT32IDE/OpenOCD/scripts/interface/atlink.cfg",
                "-f",
                "D:/AT32IDE/OpenOCD/scripts/target/at32l021xx.cfg",
                "-c",
                "program build/Project.elf verify reset exit"
            ],
            "group": "build"
        }
    ]
}
下载时提示:
 *  正在执行任务: D:/AT32IDE/OpenOCD/bin/openocd.exe -f D:/AT32IDE/OpenOCD/scripts/interface/atlink.cfg -f D:/AT32IDE/OpenOCD/scripts/target/at32l021xx.cfg -c program build/Project.elf verify reset exit

Open On-Chip Debugger 0.11.0+dev-snapshot (2024-08-05-13:55)
Licensed under GNU GPL v2
For bug reports, read
        http://openocd.org/doc/doxygen/bugs.html
Error: flash driver 'at32l0xx' not found
几经周折还是没有下载成功。然后使用AT32 IDE创建了工程。配置调试如下:

下载时也是提示:

我查看了at32l021xx.cfg源文件,他起先的文件内容是

很典型,这文件是没有更新过的。
烦请官方更新一下这个配置文件!

网友A:
这是直接把F4的工程文件复制过来的吧

网友B:
请问你的AT32 IDE是哪个版本的呢,我这边测试最新版(V1.0.11)没有出现问题。你到官网下载一个最新版本更新一下吧(https://www.arterytek.com/file/download/1737)。
另外at32l021xx.cfg文件中“set CHIPNAME at32f4xx”不需要进行修改。这个是一个统一的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的AT32 IDE是哪个版本的呢,我这边测试最新版(V1.0.11)没有出现问题。你到官网下载一个最新版本更新 ...

最新版本的AT32IDE,是不是安装后,openocd的环境没有配置成功,我最新使用openocd配置到系统路径中,就不报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新版本的AT32IDE,是不是安装后,openocd的环境没有配置成功,我最新使用openocd配置到系统路径中,就 ...

AT32 IDE是基于Eclipse的,Eclipse存在一个问题,有些用户配置修改存放在configuration文件夹中的,有些是存放在.metadata中的。如果有修改,重新安装时可能就不会覆盖到这些文件中。可以删除原来的临时文件再重新安装,或者后续手动修改一下。

网友C:
大佬,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我把at32f4xx改为at32f021xx也还是报错,Error: flash driver 'at32l021xx' not found,这个要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我把at32f4xx改为at32f021xx也还是报错,Error: flash driver 'at32l021xx' ...

https://bbs.21ic.com/icview-3422192-1-1.html?#pid14407840
在这一篇里,我解决了问题的,你可以参照一下。

网友D:
在 IDE的安装目录下查找是否有at32l0xx相关的驱动文件。

网友E:
可能错误地选择了不匹配的 Flash 驱动或者没有正确配置与 Flash 相关的参数。

网友F:
芯片支持包问题

网友G:
在项目属性中检查芯片型号是否正确设置为AT32L021。

网友H:
已经安装了适用于 AT32L021 的芯片支持包。

网友I:
使用的是较旧或较新的IDE版本,可能会存在与当前硬件或固件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J:
由于硬件连接问题,IDE可能无法正确识别目标设备。

网友K:
安装不正确

网友L:
在项目设置中,指定Flash驱动的位置和相关配置参数。

网友M:
在项目设置中找到闪存驱动程序的路径,手动指定at32l0xx驱动程序的路径。

网友N:
可以通过右键点击项目 -> 属性 -> 目标选项卡,检查“Device”是否设置为 AT32L021x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