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0] F003用JLINK连接要注意了

楼主(2024-12-18):
****前言****
由于公司要做一个低成本的产品,机缘之下用到了极海的APM32F003芯片,功能如下图。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供电电压范围,2.4~5.5V,宽电压工作的好处挺多的,尤其是在消费类电子产品中需要宽电压供电芯片来应对电池电压的变化。好处这里就不再赘述了。但在一些使用上需要注意,今天就把我在用JLINK工具连接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分享一下。

****官方板的真容****

****详情****
       原本我是用自己手上的JLINK仿真烧录,一直都没有问题。
由于另一项目用到5V场景,就在板上通过P1端子的VDD供电5V,JLINK的电源没有连到SWD接口上,JLINK连了SWCLK、SWDIO、GND三根线到板上。
       奇怪的是,这时候程序烧录不了,连不上。明明单片机就支持5V,检查原理图,并没有什么地方限制电压的器件,甚至把LDO都拆了,还是不行。从灯的闪烁上看芯片是在正常工作的,也就是5V时MCU在跑?但JLINK连不上?
       拆开JLINK里面看看,并没有“3.3V/5V”可选的短路帽,只看到“供电/上拉”可选的短路帽,也就是JLINK是内部不能选的5V,默认是3.3V的:

      从而可知电平是不一样的,我把JLINK内部改成 跳帽连到“上拉”那边,也还是不行。从示波器看通信的电平还是在3.3V,电平没有改变。我再把板上SWD的电源引脚通过杜邦线连到JLINK的VCC PIN口上。终于连上啦,撒花! 撒花!

****水落石出****
      仔细看一下F003的数据手册,发现端倪:
MCU在5V工作时,VOH最小值是4.2V,JLINK在不用外部提供上拉电压时还是3.3V通信,MCU识别不到高电平,也就是电平不匹配。
    我又找了一个JLINK,是可以选3.3V/5V的,试了JLINK给板供电,选3.3V或者5V给板供电,都可以正常连接烧录。如果你手上也有不能选5V的JLINK,希望这个文章对你有帮助!

网友A:
还会有这种问题吗,这个和输出应该没关系吧

网友B:
官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