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对运放的失调电压的了解

楼主(2024-12-18):
运放有一个重要的参数是失调电压,在了解失调电压之前先看下面的运放的传输特性曲线。
现在再来看下面这运放电路的的输出的V O是多少呢?如果根据上面的运放输出特性曲线来推断,那么是不是应该是0 V。但实际在搭建此电测试VO的数值肯定不是,实际V O很多情况下都是达到了饱和电压。这是为什么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防想办法让VO0,经过前人的经验,在运放的输入端即同相或反相端加一个电压,在合适的电压值下,会使得VO为零。输入端加入的这个电压,大家称之为失调电压,这就是失调电压的由来。这里也根据所查资料来说明下产生失调电压的主要原因。下图即是引用相关资料的内容:

网友A:
0点不归零就是失调吗?

网友B(2025-01-26):
失掉电压是生产工艺上造成的吧

网友C(2025-02-28):
这种不为零的输出电压,通常称为失调电压,它是由于运放内部的不对称性、器件参数的偏差、温度变化等因素引起的。

网友D(2025-04-25):
在输出电压为零(理想为0V)时,必须加在两个输入端之间的一个微小直流电压差。

网友E:
理想运放要求输入端电压差为 0,输出才为 0。但现实中,由于器件不对称和制造偏差,在输入端电压相等(0V差)时,输出并不为0,而是有可能偏向正饱和或负饱和。

网友E:
“运放输出特性曲线”通常是指输入差模电压(V+ - V−)与输出电压(Vo)之间的关系。这条曲线在理想条件下是一条“陡峭的S形”:

当输入差为正,输出迅速上升至正饱和;

当输入差为负,输出迅速下降至负饱和;

理想拐点在 输入差为 0 时输出正好为 0。

网友E:
即使输入端两端电压都为0,内部的失调电压仍在影响比较器的判断。运放在高开环增益下会将这个微小偏差迅速放大,从而导致输出直接进入饱和态。

网友F:
失调电压确实是运放中一个重要的参数,它影响着电路的输出精度。从你提供的传输特性曲线来看,理论上输出应该是0V,但实际上由于失调电压的存在,输出往往会偏离这个值。

网友G(2025-08-29):
运放失调电压是理想运放与实际运放的关键差异参数,指输入短路时,使输出为零需在输入端施加的补偿电压,源于芯片制造工艺偏差。通常为微伏至毫伏级,影响小信号放大精度。可通过外部调零电路补偿,选型时需结合应用精度需求,低失调电压运放更适合精密测量、传感器信号处理等场景。

网友H:
运放失调电压是输入为零时输出非零的等效输入电压,源于芯片内部器件不对称。它会导致静态误差,需关注温漂特性 —— 温度变化会加剧误差。可通过外部调零电路补偿,或选用低失调型号。高精度场景需优先考虑失调电压及温漂参数,避免影响信号精度。

楼主:
是的,感谢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