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
[AT32L021] 【AT-START-L021测评】vscode+Cmake创建开发环境

楼主(2024-12-19):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前言】
AT32L021目前的开发有很多种可以选择,使用Keil 、IAR是传统的选择,官方提供了示例工程,大多也是基于Keil创建的。当然也可以使用AT32 IDE进行开发,高度的订制,使用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这些都是可以在win、linux下可行的,但是基于mac os下面就不行了。雅特力官网也提供了vscode来搭建环境的教程,但是没有给出at32l021系列的源文件下载。所以我下大力气,搭建好了vscode + cmake的环境。现在分享如下:
【工具】
1、vscode
2、openocd
3、arm-none-eabi
4、cmake
5、AT32 IDE
6、AT32_Work_Bench_V1.1.03
具体的以上工具创建,网上例程非常多,这里不做详细讲解,但是在win下面需要在环境配置中进行配置。我这里的路径配置如下:
在这里需要注意一下,如果是自己安装好的openocd,他的目录里没有at32l02xx.cfg这个配置文件,会报错:Error: flash driver 'at32l0xx' not found
我的解决办法是后面安装了一下雅特力的AT32 IDE,这里他的安装目录里就有openocd,我直接把环境配置给了这个目录后,就解决问题了。
【移植步聚】
1、打开AT32_Work_Bench,创建一个基于at32l021的基础工程,在生成代码时选择生成eclipse_gcc。
2、使用vscode打开工程文件夹。创建CMakeLists.txt,其内容如下:
#THIS FILE IS AUTO GENERATED FROM THE TEMPLATE! DO NOT CHANGE!
set(CMAKE_SYSTEM_NAME Generic)
set(CMAKE_SYSTEM_VERSION 1)
cmake_minimum_required(VERSION 3.20)

# specify cross compilers and tools
set(CMAKE_C_COMPILER arm-none-eabi-gcc)
set(CMAKE_CXX_COMPILER arm-none-eabi-g++)
set(CMAKE_ASM_COMPILER arm-none-eabi-gcc)
set(CMAKE_AR arm-none-eabi-ar)
set(CMAKE_OBJCOPY arm-none-eabi-objcopy)
set(CMAKE_OBJDUMP arm-none-eabi-objdump)
set(SIZE arm-none-eabi-size)
set(CMAKE_TRY_COMPILE_TARGET_TYPE STATIC_LIBRARY)

# project settings
project(Project  C CXX ASM)
set(CMAKE_CXX_STANDARD 17)
set(CMAKE_C_STANDARD 11)

#Uncomment for hardware floating point
#add_compile_definitions(ARM_MATH_CM4;ARM_MATH_MATRIX_CHECK;ARM_MATH_ROUNDING)
#add_compile_options(-mfloat-abi=hard -mfpu=fpv4-sp-d16)
#add_link_options(-mfloat-abi=hard -mfpu=fpv4-sp-d16)

#Uncomment for software floating point
#add_compile_options(-mfloat-abi=soft)

add_compile_options(-mcpu=cortex-m0 -mthumb -mthumb-interwork)
add_compile_options(-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fno-common -fmessage-length=0)

# uncomment to mitigate c++17 absolute addresses warnings
#set(CMAKE_CXX_FLAGS "${CMAKE_CXX_FLAGS} -Wno-register")
if ("${CMAKE_BUILD_TYPE}" STREQUAL "Release")
    message(VERBOSE "Maximum optimization for speed")
    add_compile_options(-Ofast)
elseif ("${CMAKE_BUILD_TYPE}" STREQUAL "RelWithDebInfo")
    message(VERBOSE "Maximum optimization for speed, debug info included")
    add_compile_options(-Ofast -g)
elseif ("${CMAKE_BUILD_TYPE}" STREQUAL "MinSizeRel")
    message(VERBOSE "Maximum optimization for size")
    add_compile_options(-Os)
else ()
    message(VERBOSE "Minimal optimization, debug info included")
    add_compile_options(-Og -g)
endif ()
add_definitions(-DAT32L021C8T7 -DAT_START_L021_V1)

#头文件包含
include_directories(
    ./project/inc
    ./libraries/cmsis/cm0plus/core_support
    ./libraries/cmsis/cm0plus/device_support
    ./libraries/drivers/inc

)
# c文件
file(GLOB_RECURSE SOURCES
    ./project/src/*.c
    ./libraries/drivers/src/*.c
    ./libraries/cmsis/cm0plus/device_support/*.c
    ./project/Eclipse_gcc/AT32L021x8_FLASH.ld
    ./project/Eclipse_gcc/startup_at32l021.s

)

set(LINKER_SCRIPT ${CMAKE_SOURCE_DIR}/project/Eclipse_gcc/AT32L021x8_FLASH.ld)

add_link_options(-Wl,-gc-sections,--print-memory-usage,-Map=${PROJECT_BINARY_DIR}/${PROJECT_NAME}.map)
add_link_options(-mcpu=cortex-m0 -mthumb -mthumb-interwork)
add_link_options(-T ${LINKER_SCRIPT})

add_link_options(-specs=nano.specs -specs=nosys.specs -u _printf_float)

add_executable(${PROJECT_NAME}.elf ${SOURCES} ${LINKER_SCRIPT})

set(HEX_FILE ${PROJECT_BINARY_DIR}/${PROJECT_NAME}.hex)
set(BIN_FILE ${PROJECT_BINARY_DIR}/${PROJECT_NAME}.bin)

add_custom_command(TARGET ${PROJECT_NAME}.elf POST_BUILD
        COMMAND ${CMAKE_OBJCOPY} -Oihex lt;TARGET_FILE:${PROJECT_NAME}.elf> ${HEX_FILE}
        COMMAND ${CMAKE_OBJCOPY} -Obinary lt;TARGET_FILE:${PROJECT_NAME}.elf> ${BIN_FILE}
        COMMENT "Building ${HEX_FILE}
Building ${BIN_FILE}")
这个文件主要是要把所需要包含的头文件、.c源文件、ld、.s添加进来,以后工程需要增加文件,在这两个目录添加路径就行了。
配置好CMakeLists.txt后,保存,系统就可以自动生成build文件夹。
【配置文件】
在文件夹内增加lunch.json来添加调试的配置文件:
  1. {    //"version": "0.2.0",    "configurations": [        {            "cwd": "${workspaceRoot}",            "type": "cortex-debug",            "request": "launch",            "name": "openocd-launch",            "armToolchainPath": "C:/gcc-arm-none-eabi/bin",            "gdbPath": "C:/gcc-arm-none-eabi/bin/arm-none-eabi-gdb.exe",            "interface": "swd",            "servertype": "openocd",            "configFiles": [                "D:/AT32IDE/OpenOCD/scripts/interface/atlink.cfg",                "D:/AT32IDE/OpenOCD/scripts/target/at32l021xx.cfg",            ],            "executable": "./build/Project.elf",            "svdFile": "./project/misc/AT32L021xx_v2.svd",            "runToEntryPoint": "main",        },    ]}
这里的AT32L021xx_v2.svd需要从AT32IDE的工具里面复制出来。他的目录是在D:\AT32IDE\repo\SVD下面
编写下载任务:
{
    // See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733558
    // for the documentation about the tasks.json format
    "version": "2.0.0",
    "tasks": [
        {
            "label": "build",
            "type": "shell",
            "command": "make",
            "args": [
                "-j12"
            ],
            "problemMatcher": []
        },
        {
            "label": "clean",
            "type": "shell",
            "command": "make",
            "args": [
                "clean"
            ],
            "problemMatcher": []
        },
        {

            "label": "download code",
            "type": "process",
            "command": "openocd",
            "args": [
                "-f",
                "D:/AT32IDE/OpenOCD/scripts/interface/atlink.cfg",
                "-f",
                "D:/AT32IDE/OpenOCD/scripts/target/at32l021xx.cfg",
                "-c",
                "program build/Project.hex",
                "-c",
                "program build/Project.elf verify reset exit"
            ],
            "group": "build"
        }
    ]
}
"label": "download code任务,主要是指定at32l021xx.cfg、atlink.cfg、Project.hex的路径。
c_cpp_properities.json:
{
    "configurations": [
        {
            "name": "Win32",
            "includePath": [
                "${workspaceFolder}/**"
            ],
            "defines": [
                "_DEBUG",
                "UNICODE",
                "_UNICODE"
            ],
            "compilerPath": "C:\\gcc-arm-none-eabi\\bin\\arm-none-eabi-gcc.exe",
            "cStandard": "c17",
            "cppStandard": "gnu++14",
            "intelliSenseMode": "gcc-arm",
            "configurationProvider": "ms-vscode.cmake-tools"
        }
    ],
    "version": 4
}
这样所有的工程就解了,点击“生成”就可以编译固件:
运行任务openocd-lauch就可以进入调试:
【总结】
在雅特力的官网有如何使用vscode创建开发环境的教程,使用的是makfile来编写,我这次使用的是Cmake来创建,相比makeflile,Cmake相对比较简单一些。
经过差不多一个星期的学习,多次试验,终于把AT32L021在vscode 下的环境创建好了。这里也给雅特力的技术支持提个建议,把他的.cfg、svd.s也打包出来,方便vscode + Cmake(makefile)的用户来创建环境。
这次环境创建好后,可以方便的在linux、macOS跨平台进行开发,是非常有意义的!
附工程源码:

网友A:
感觉比keil上配置麻烦

@lulugl :仿真比不上keil不能实时看变量数值
如果用熟悉了,比keil方便N倍,唯一的缺点是他编出来的固件要大一些

网友B:
我们现在用vscode + PIO来开发stm32基本就放弃仿真功能了太难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现在用vscode + PIO来开发stm32基本就放弃仿真功能了太难用

调试还是需要的。

网友C:
大佬,请问一下,我这边能够生成成功,但是点击openocd-launch会报图片中错误,请问要怎么解决,我百度了也没有找到解决思路

我仔细 看了你的报错信息,最好先把基础环境配置好,确认编译器等安装好,对应的路径设置正确

网友D:
我用的是vscode+EIDE,感觉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