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AGC自动增益控制电路

楼主(2024-12-20):
AGC电路原理

AGC电路是控制电路,通过对输入信号的检测和分析,然后产生了一个控制信号来调节增益。控制电路通常采用反馈的方式,将一部分的输出信号送回控制电路进行比较。当输出信号强度超过一定阈值时,控制电路会减小增益;当输出信号的强度低于一定阈值时,控制电路会增加增益。

AGC与VGA电路的不同

AGC是具有反馈的自动增益电路;而VGA是压控的,不具有反馈的电路。

VGA电路(压控放大器)

单片机采集放大器输出的信号,判断读取信号的值与单片机程序中设定的值是否匹配(等于),假如不匹配,那么就通过单片机输出电压给调节增益电阻,来改变阻值,使得放大器的输出信号变化,反复读取判断调节,直至与单片机中所设定的信号值所匹配。

压控放大器VGA就是不形成反馈,直接通过(单片机程序所给的)电压进行控制,不形成反馈的“自动”一说。

AGC电路讲解(以反馈式,积分反馈,VGA类型为例)

以下将其分成几个部分:

1、AGC环路中的检测器

2、AGC环路中包含的滤波器

3、反馈过程
  • 输入信号进入VGA,通过固定衰减电路输出信号;
  • 检测器通过检测输出信号的幅值,产生一个直流电压,与基准电压进行比较;
  • 比较信号通过环路滤波器产生控制电压(其中还对误差进行积分),来控制VGA的增益;
  • 直至检波器产生的直流电压与基准电压相等,此时误差积分无限接近于零;环路滤波器产生的控制电压不再发生变化,环路达到稳定的状态,其所需要的时间被称为环路稳定时间。

网友A(2025-07-17):
AGC 通过检测输出信号电平,反馈控制放大器增益,信号强时降低增益,弱时提升,维持输出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