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工具] BLDC电机驱动

楼主(2024-12-22):
我们虽然已经知道了控制转子的六个节拍的方法。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新的问题:如
果不知道转子的位置,就不知道何时该驱动哪个绕组?所以驱动无刷电机的前提是我们必须
要知道转子的 当前位置

并不是所有电机都适用这个真值表:
实测:  U_SD拉高,半桥输出直接等于电源电压;拉低的话,PWM半桥驱动可以正常工作:

我们这里选择 图腾输出型 高速光耦,也是经过慎重选择的,图腾输出类似推挽输出,无需
上下拉电阻,输出能力强,输出信号跟随输入信号, 当光耦输入端悬空时,默认输出低电平。
如果把图腾输出型换成开集输出型光耦,会有什么现象呢?开集输出类似开漏输出,需要强
上拉电阻才能保证足够的驱动能力和速度, 最重要一点是,当输入悬空时,输出信号被上拉电阻拉高,这个时候, HIN LIN 都为高,恰好栅极驱动 IC SD 引脚默认内部下拉,
所以都为高电平的 HIN LIN 会同时打开上下管,上下管同时导通,主电源 POWER 直接
接地,那后果不堪设想,轻则烧毁驱动器,重则连同输入电源一同烧毁。所以我们这里选择图
腾型输出光耦,当输入悬空的时候,上下管都是关闭的。

2.无感控制:

控制 BLDC 的关键就是确定换相的时刻。由上图可以看出,在每两个换相点的中间都对
应一个反电动势的磁极改变的点,即反电点势从正变化为负或者从负变化为正的点,称为
零点 。利用反电动势的这个特性,只要能够准确检测出反电动势的过零点,将其延迟 30 °,
即为需要换相的时刻。

截止目前,实现了有感磁编码器FOC的电流环,速度环;无感BLDC开环;霍尔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