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如何在BOOT引脚拉高的状态下,从程序中软复位进入ISP模式

楼主(2024-12-19):
我使用这两种方法都没有进入ISP模式(我的BOOT引脚已经拉高)

网友A(2025-02-20):
确保BOOT引脚已经按照数据手册或应用需求拉高。这通常意味着将BOOT引脚连接到高电平(如VCC)或通过上拉电阻连接到高电平

网友B:
在程序中执行软复位操作。这可以通过调用微控制器提供的软复位函数或操作特定的寄存器来实现

网友C:
软复位将重启微控制器,但通常不会清除所有寄存器(这取决于复位类型)

网友D:
一般来说,微控制器复位后,如果BOOT引脚保持高电平,它将尝试从特定的启动区域(通常是系统存储区或ISP区域)启动

网友E:
在复位过程中,微控制器会检测BOOT引脚的状态,并根据配置进入ISP模式。

网友F:
在微控制器进入ISP模式后,使用适当的ISP工具(如编程器或调试器)与微控制器建立连接

网友G:
一旦连接建立,就可以使用ISP工具对微控制器进行编程、擦除或验证等操作。这些操作将按照ISP协议进行,并受到微控制器硬件和固件的支持。

网友H:
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的HC32型号可能有不同的ISP模式进入方法和配置要求

网友I:
其实在进行实际操作之前,请务必查阅具体型号的数据手册或应用笔记以获取准确信息。

网友J:
软复位的具体实现方式也可能因型号而异。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通过操作特定的系统寄存器或使用微控制器提供的库函数来触发软复位。因此,在编写软复位代码时,请务必参考微控制器的数据手册或提供的软件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