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如何从程序进入ISP模式(BOOT引脚已经拉高)

楼主(2024-12-19):
我使用这两种软复位都方法都无法进入ISP模式,都仅从0x00000000重新运行了一次

网友A(2025-02-20):
HC32系列微控制器(如HC32F103、HC32F003等)在BOOT引脚已经拉高的情况下,通常可以通过特定的步骤进入ISP(在系统编程)模式。

网友B:
硬件连接是否正确啊?确保编程器或调试器与目标HC32微控制器的相应接口正确连接。

网友C:
首先,将HC32微控制器置于RESET状态。这通常通过拉低RESET引脚实现。在复位状态下,确保BOOT引脚已经拉高。对于HC32F103系列,当BOOT1为低电平,BOOT0为高电平时,芯片将从系统存储区启动,这通常与ISP模式相关

网友D:
在BOOT引脚状态正确设置后,释放RESET引脚,使芯片退出复位状态。

网友E: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如毫秒级)以确保芯片成功进入ISP模式。具体时间可能因型号而异

网友F:
对于需要通过串口进行ISP操作的型号,确保串口通信已经建立,并且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参数设置正确。通常,ISP通信协议会采用异步半双工通信方式。

网友G:
不同型号的HC32微控制器可能有不同的ISP模式进入方法和配置要求。因此,在进行操作之前,请务必查阅具体型号的数据手册以获取准确信息

网友H:
建议所使用的编程器或调试器支持目标HC32微控制器的ISP操作。某些编程器可能需要特定的驱动程序或软件更新才能支持新型号的微控制器

网友I:
电源稳定性要保证的,在进行ISP操作时,请确保目标HC32微控制器的电源稳定且符合规格要求。不稳定的电源可能导致ISP操作失败或芯片损坏。

网友J:
你用的哪款芯片?如果非必要,其实用SWD烧录不就行了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A:
HC32系列微控制器(如HC32F103、HC32F003等)在BOOT引脚已经拉高的情况下,通常可以通过特定的步骤进入ISP ...

这个特定步骤是啥?有通用性没?

网友K:
引用 网友I:
电源稳定性要保证的,在进行ISP操作时,请确保目标HC32微控制器的电源稳定且符合规格要求。不稳定的电源可 ...

还有这样的事情啊?学到了。

网友L:
下载成了没,共享一下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