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单片机低功耗设计电路

楼主(2024-12-21):
  在电池类的单片机项目里面经常要涉及到整机功耗问题,这里提供一个常用的方式。这样可以彻底断开电源供电,达到长时间待机需求。

电路:

控制原理:
当开机按键按下时,Q2导通,Q1导通 单片机得电;当开机按键松开时,Q2截止,Q1截止 单片机掉电;当Vin这里有电接入时,Q5导通,Q1导通 单片机得电;

要保持单片机一直有电,就得开机之后程序里面把自锁/关机引脚设置为高电平,这样的话,Q3导通,Q1也跟着导通,单片机就一直有电。

要关闭时,
单片机程序中将自锁/开关引脚设置为低电平,Q3截止,Q1也跟着截止,单片机掉电;

补充下MOS使用,资料来源于网络。

网友A(2025-02-20):
图片看不到啊,是不是没放对啊?

网友B:
其实单片机低功耗电路设计一般就是注意没用到的IO要注意漏电情况

网友C:
我觉得就是保证MCU的外设不要有易漏电的电路

网友D: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还是程序部分的原因吧

网友E:
你就正常设计,很多都是软件程序来配置的

网友F:
可以考虑如果不用了直接断电是不是会更好

网友G:
断开电源供电的操作确实不错

网友H:
其实就是类似于控制总电的方式

网友I:
一般也不必要这么做,直接控制MCU的IO基本功耗就降下来不少的

网友J:
你这个好像就是控制MOS来实现电源开关的功能吧,不过得DCDC支持使能控制才行是不

网友K:
看不到图片啊。重新编辑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