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普通单片机也能待机零功耗的,快用这个电路

楼主(2024-12-22):
一般MCU的待机功耗完全取决于其本身设计功耗,一般都是uA级,对于绝大多数的应用足够了,但对于一些特殊需要的场合要求待机功耗接近于零,目前只有极少数MCU能做到nA级的睡眠待机电流,但成本极高,这对于成本吃紧的项目来说是一大挑战。那有没有一种既简单低价成本又能实现零功耗的方法呢?当然有啦,要不然你就不会看到这篇文章了。

首先,直接上原理图,看着很简单,你没看错就是这么简单。其中Q1 和Q2控制MCU供电,MCU需要用2个IO口来控制,其中一个IO1口用来检测按键,用于唤醒,同时也是功能按键,其通过D1和D2与外围电路隔离不受外围电路影响;另一个IO2口用来唤醒开机后输出高电平控制Q2导通来产生类似自锁的效果;R5位按键上拉电阻,MCU有上拉的可以去掉,Q1和Q2也可以用场效应管替代,注意极性。

具体实现过程如下。首先通电时Q1、Q2都截止,MCU断电,此时没有按按键,那整个电路不消耗任何电流;当有按键按下后,Q1基极拉低导通,MCU上电后单片机启动,然后软件控制IO2口输出高电平进而控制Q2导通,Q1基极保持低电平维持导通,相当于形成自锁,此过程一般mS级足够完成(特殊启动的除外)只要按键时间大于MCU启动时间即可,自锁形成后同时也就可以进行按键功能判断操作了;因为有D1和D2的隔离,之后按键的正常功能操作就不受影响了;如果需要关机,软件执行按键操作后控制IO2口输出低电平使Q2截止,然后Q1也截止,MCU断电进入零功耗状态。关键零件作用:Q1作为MCU供电开关;Q2主要与Q2组合形成自锁电路,D1防止自锁形成后IO1口被强拉到低电平,按键就会失去作用;D2主要是用来防止MCU断电后,5V电压通过Q1 的BE节 R2 D1流到MCU内部造成功耗甚至是工作。

网友A(2025-01-22):
学习一下,提升个人技能

网友B:
这两个三极管的型号是啥, 实际运用中,要么压降高,要么反向灌电流大

网友C(2025-02-28):
可以降到几纳安

网友D:
零功耗?真敢说,工程人员说不出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