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一键开关机电路

楼主(2024-12-24):
介绍了一种一键开关机电路。关键是,关机的时候功耗是0哦,一键开关机原理都差不多,知道了这种,可以自己改善也是可以的。

I/O OUT:开机输出保持高电平
I/O IN:开关机检测按键高电平
如果后端功耗不大,Q2 MOS管也可以换成NPN三极管哦,主要是原理,大家懂就可以举一反三啦。
原理:
开机的时候:
按S1,三极管Q1接通,MOS管Q2打开,POWER就有电输出,后面可以做电压变换之类的事情,单片机IO_IN检测高电平(可以持续一段时间,程序决定,也可以长按,短按,这里决定),就让IO_OUT输出高电平,此时按键松开,依然有POWER输出。
关机的时候:
so easy,再次检测到IO_IN 高电平持续一定时间,让IO_OUT低电平,松开按键,即可咯。

网友A(2025-03-30):
该电路的核心目的是实现按键控制的电源开关,并确保关机时功耗为零。

网友B(2025-04-30):
在关机状态下,电路几乎不耗电,是通过逻辑锁存电源路径实现的,非常适合节能要求高的应用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