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svd文件是干嘛的啊?

楼主(2024-12-19):
看vscode开发教程里有个svd文件,在哪能找到啊?

网友A:
在VSCode中进行嵌入式开发时,SVD(System View Description)文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它描述了微控制器的外设寄存器布局和功能。SVD文件通常由芯片厂商提供,用于帮助开发工具(如调试器、IDE等)理解芯片的硬件结构。

网友B:
SVD文件通常可以从芯片厂商的官方网站获得,大多数芯片厂商(如STMicroelectronics、NXP、TI等)会在其官方网站上提供SVD文件

网友C:
一些开发工具包(如STM32CubeMX、MCUXpresso等)中也会包含SVD文件

网友D:
正常来说一些开源项目或社区也会提供SVD文件

网友E:
在VSCode中,你可以使用一些插件(如Cortex-Debug)来加载和使用SVD文件

网友F:
SVD文件通常可以从芯片厂商的官方网站、开发工具包或开源资源中获取。在VSCode中,你可以通过安装Cortex-Debug插件并配置svdPath来使用SVD文件,从而在调试时查看外设寄存器的状态。

网友G:
一般开发包里应该就会提供这方面的东西吧

网友H:
SVD是不是就是烧录文件啊?

网友I:
这种没太注意,不过我一般都是keil,keil好像在pack中是有的

网友J:
你一般找个例程,里面编译过之后应该就有SVD文件了吧

网友K(2025-01-22):
VS里面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