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车用型用户可配置安全气囊IC

楼主(2024-12-19):
描述

L9678P IC是一款面向新兴市场应用的系统芯片解决方案。基本系统设计可通过L9678P、SPC560Px微控制器和板载加速度传感器或PSI5传感器完成。

储能电压通过高性价比的高频升压稳压器产生。通过高频操作,用户可以获取低成本的小电感。可将电压编程为23 V或33 V标称电压。

电池电压通过VBATMON引脚检测,为系统提供启动和关断控制。一旦电池电压降至最低工作电压以下,设备就会启用集成的转换开关,从而实现有序关机。

L9678P提供两个线性稳压器(带外部晶体管通道的5 V稳压器和完全集成的3.3 V稳压器)。用户可使用其中一个稳压器为微控制器供电。输入/输出引脚通过专用电源引脚VDDQ兼容两个范围。外部晶体管通道提供了灵活性,使得在使用不同微控制器时能够轻松应对各种电流负载。

使用一个配有外部晶体管通道的7.2 V线性稳压器(可选)为远程传感器接口供电。

外部加速度数据通过PSI-5远程传感器接口接收。两个通道均有独立的解码器。可通过SPI获取传感器数据和诊断信息。

安全逻辑用于监控惯性传感器(远程传感器通过PSI-5或板载传感器通过SPI),以确定是否有进行中的碰撞事件从而进行部署。传感器配置参数和阈值均可由用户编程设定。

发火管/爆炸熔丝/爆炸熔丝部署使用四个独立的高侧和低侧驱动器,可在最大25 V电压下部署。诊断数据控制通过SPI接口提供。

霍尔效应、电阻或开关传感器接口可用于确定外部开关设备(例如安全带扣开关、座椅轨道位置传感器、重量传感器、停用开关)的状态。

集成时钟模块为微控制器提供固定时钟信号。该时钟模块为用户提供了删除常用谐振器或晶振的选择。

  • 所有功能

    • 符合AEC-Q100标准

    • 储能电压电源

      • 高频升压稳压器,1.882 MHz
      • 用户可以选择输出电压,23 V或33 V ±5%
    • 用户可配置线性电源

      • 5.0 V和7.2 V ±4%输出电压
      • 外部晶体管通道
    • 完全集成式3.3 V ±4%线性稳压器

    • 电池电压监控和关断控制,带唤醒控制

    • 通过集成的ADC实现系统电压诊断

    • 转换开关

      • 转换性能,最大3 Ω,最大600 mA。
    • 发火管/爆炸熔丝部署驱动器

      • 4通道HSD/LSD
      • 最大部署电压25 V
      • 1.2 A @ 2 ms和1.75 A @ 0.5/0.7 ms部署配置
      • 集成安全FET线性稳压器,标称电压20 V/25 V
      • 电流监测
      • Rmeasure、STB、STG与泄露诊断
      • 高侧和低侧驱动器FET测试
      • 安全FET测试
    • 用户可自定义的安全逻辑

    • 双通道PSI-5远程传感器接口(异步模式),[仅适用于L9678P-S型号]

    • 四通道霍尔效应、电阻或开关传感器接口

    • ISO9141收发器

    • 双通道可配置高侧/低侧LED驱动器

    • 看门狗定时器

    • 两个集成振荡器:7.5/16 MHz

    • 温度传感器

    • 32位SPI通信

    • 最小工作电压 = 6 V

    • 工作温度范围-40 °C至95 °C

    • 64引脚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