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关闭GD32L235KBT6的时钟和串行外设

楼主(2024-12-19):
如何关闭GD32L235KBT6的时钟和串行外设

网友A:
查找与你要关闭的外设相关的时钟源,并禁用该时钟源。例如,如果要关闭USART(串行通信接口)的时钟,你需要禁用与USART相关的APB1或APB2时钟。

网友B:
要关闭串行外设,如果可能的话,还可以考虑在硬件上断开不必要的外设连接。

网友C:
库里面有文件直接调用就好了、

网友D:
如果使用的是APB1总线上外设的时钟,可以调用void RCC_APB1PeriphClockCmd(uint32_t RCC_APB1Periph,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函数,并将NewState参数设置为DISABLE

网友E:
在关闭时钟之前,需要确保已经使能了要操作的时钟

网友F:
一旦确认时钟已使能,可以通过将相应的时钟控制位清零来关闭时钟

网友G:
对于USART(通用同步/异步收发器)等串行外设,首先需要禁用它们

网友H:
可以通过清除SPI_CR1寄存器中的SPE位来实现对于SPI的禁用

网友I:
关闭GD32L235KBT6的时钟和串行外设需要对微控制器的内部寄存器进行操作。

网友J:
关闭时钟?你是要进入到低功耗吗?

网友K:
其实直接找官方的例程,找低功耗的操作就好了

网友L:
在GD32L235KBT6微控制器中,关闭时钟和串行外设(如USART、SPI、I2C等)可以通过配置相应的外设时钟控制寄存器来实现。

网友M:
GD32L235KBT6的外设时钟由RCU模块控制。每个外设都有一个对应的时钟使能位,关闭外设时钟可以降低功耗

网友N:
在关闭外设时钟之前,建议先禁用外设的功能,以确保外设处于空闲状态

网友O:
先禁用外设功能,再关闭外设时钟。

网友P:
关闭不使用的时钟和外设可以有效降低功耗。

网友Q:
如果需要重新启用外设,需要先使能时钟,再配置和启用外设

网友R:
使用调试工具(如J-Link)检查外设时钟是否已正确关闭。

网友S:
如果外设无法正常工作,检查时钟是否已正确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