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L235KBT6的最低功耗是多少

楼主(2024-12-19):
GD32L235KBT6的最低功耗是多少

网友A:
一般芯片会有用户手册和数据手册,这个要看芯片的数据手册,低功耗芯片有多种低功耗模式,手册里面会罗列出每个低功耗模式的功耗。

网友B:
这个芯片应该就是主打低功耗 即便是在正常模式下 功耗应该是也是数十微安级别的

网友C:
GD32L235KBT6的最低功耗在待机模式下可低至0.26μA,而在深度睡眠模式下电流降至1.8μA

网友D:
它支持多种低功耗模式,包括深度睡眠、部分睡眠和待机等六种模式

网友E:
在深度睡眠模式下,GD32L235KBT6的电流消耗降至1.8μA,唤醒时间低于2μS

网友F:
待机模式下,电流更是低至0.26μA,极大地延长设备的运行时间

网友G:
即使在最高主频全速工作模式下,其功耗也仅为66μA/MHz,实现了效能和功耗间的卓越平衡

网友H:
GD32L235KBT6 是 GD32 系列中的一款低功耗微控制器,专为低功耗应用设计。其最低功耗取决于工作模式、时钟配置和外设使用情况。

网友I:
在运行模式下,GD32L235KBT6 的功耗取决于主频和外设的使用情况。主频 24 MHz 时,功耗约为 100 µA/MHz。主频 1 MHz 时,功耗约为 30 µA/MHz

网友J:
在睡眠模式下,CPU 停止运行,但外设和时钟仍然保持工作。

网友K:
在深度睡眠模式下,CPU 和大部分外设停止工作,仅保留部分低功耗外设(如 RTC、LPTIMER)和 SRAM 数据

网友L:
在待机模式下,CPU、外设和 SRAM 都停止工作,仅保留备份域(如 RTC 和备份寄存器)

网友M:
一般来说,在关机模式下,所有电路都关闭,仅保留极低功耗的唤醒电路

网友N:
降低主频,在满足性能需求的前提下,尽量降低主频

网友O:
关闭未使用的外设,禁用未使用的外设时钟。

网友P:
根据应用需求,选择合适的低功耗模式(如深度睡眠或待机模式)。

网友Q:
尽量减少唤醒次数,延长低功耗模式的持续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