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keil软件 j-link 识别不到芯片 是怎么回事吗

楼主(2024-12-19):
j-link 识别不到芯片

网友A:
检查一下jlink 线序连接是不是正确,jlink是不是有供电可以直接给到MCU

网友B:
用其他下载试试?比如DAP Link。

网友C:
手动安装驱动

网友D:
如果使用了USB集线器,尝试将其移除,直接连接PC。

网友E:
J-Link版本与Keil不兼容

网友E:
尝试用驱动中的JLinkARM.DLL替换Keil中的JLinkARM.DLL文件。

网友C:
添加芯片识别包

网友F:
检查硬件连接

网友G:
重新启动PC

网友H:
更换USB连接线缆或使用不同的USB接口。

网友I(2025-02-18):
检测一下供电vcc是多少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