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编程思路

楼主(2024-12-19):
为了让程序 方便复用 以及维护

文件功能划分
STM32CubeMX 生成的 (尽量不要改动)
因为 STM32CubeMX 可以图形化设置生成代码 避免代码丢失
自己封装的驱动硬件层 (每个文件只驱动一个硬件功能 只引用STM32CubeMX 生成的文件)
这样要用到那个硬件功能 就可以直接复制文件 不要的画可以删
移植层(不要改动)
app层(所有功能都在这里实现 可以引用所有文件)
这样可以轻易的实现 类似安装和卸载app

这样维护和阅读代码就方便多了
————————————————

                            qq547176052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iongJiShengBian/article/details/144583757

网友A:
ST的生态还是非常不错的

网友B:
仅在有特定需求时修改,且保留原始代码,避免后续修改带来的困扰。

网友C:
在完成基本功能后,可以根据需求和性能要求,对程序进行优化和改进

网友D:
在编程之前,需要对单片机的硬件进行初始化。这包括设置时钟源、配置IO口模式、外设的初始化等,确保单片机正常工作

楼主:
根据单片机要完成的任务,明确任务的复杂程度和优先级,将任务分为不同的模块,然后分别进行编程

网友E:
单片机的主要工作在一个无限循环中进行,称为主循环。在主循环中,可以根据需要进行一些操作

网友F:
单片机可以通过中断来响应外部事件,如按键按下、定时器溢出等

网友G:
对于一些需要长时间运行的应用,需要考虑单片机的功耗问题。可以通过设置睡眠模式、关闭不需要的外设等方式,降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