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APM32F407低压电机控制平台----霍尔开关与电机动力线UVW通电顺序关系判断方法

楼主(2024-12-19):
#申请原创#
1、前言
  在[APM32F4]APM32F407低压电机控制平台----基于霍尔信号的六步换相法控制”中介绍了利用霍尔信号对电机进行六步换相法控制。
  在进行六步换相控制之前,需要确定霍尔信号与电机动力线UVW通电顺序的关系,否则无从下手。
  霍尔信号与电机动力线UVW通电顺序的关系一般电机厂家会提供。如果手上的电机没法通过厂家提供参数,又该如何确认。
2、霍尔安装方式介绍
  电机的霍尔开关有两种安装方式,霍尔开关相互间隔120°安装,霍尔开关相互间隔60°安装。如下图所示,左图是间隔120°方式,H1H2相差120°,H2H3相差120°;右图是间隔60°方式,H1H2相差60°,H2H3相差60°。
3、霍尔开关与电机动力线UVW通电顺序关系的判断方法
  这里介绍一种寻找霍尔开关与电机动力线UVW通电顺序关系的方法,对电机的UVW的两相分别通直流电,然后记录霍尔开关输出的电平状态。通直流时,会发现,电机轴会固定在不同位置,这是因为电机极对数大于1。比如,U相通正极,V相通负极,N个极对数的电机,电机轴会在3个位置固定。如下图所示,M1M2M3表示电机转子三对磁极,U相接VCCV相接GND,可能M1UV产生的磁场吸住,可能M2UV产生的磁场吸住,也可能M3UV产生的磁场吸住,取决于当前位置,UV产生的磁场对哪对磁极的吸力更大。无论是哪对磁极被吸合,对应的霍尔开关电平状态都保持一致。霍尔开关安装位置与电机的电气角度有关,而非机械角度。
  霍尔开关读取,建议用MCU进行读取,把三个霍尔开关H1H2H3的信号接到MCU的三个GPIO。这里采用极海APM32F407低压电机控制DEMO板,把霍尔开关H1H2H3VCCGND接到DEMO板对应的接口。读取霍尔开关信号的参考代码如下图所示。
  判断方法:UVW通电情况为U+V-时,读取当前的霍尔开关信号并记录下来,然后轻轻左右转动5度左右,当霍尔开关信号变化时,再记录下来。因为UVW两相通电时停留的位置刚好是霍尔开关信号变化的临界点,由于安装位置存在误差,所以会停留在临界点附近。U+V-V+U-V+W-W+U-W+V-也按照该方法记录下来。注意:UVW两相通直流时,建议采用有限流功能的电源,电流限制在额定电流,UVW通直流相当于短路;电压尽量不要超过电机的额定电压。
  这里以上图所示电机进行实验。根据上面的方法,记录的霍尔开关信号和电机动力线UVW不同两相通电关系如下图所示。
  因此,霍尔开关信号和UVW三相绕组通电方式的真值表如下图所示。

网友A:
方法描述很详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