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F407串口空闲中断只能正确触发一次

楼主(2024-12-19):
ST的工程在ST芯片下串口空闲中断配合DMA使用,空闲中断能正确触发,同个代码下载到GD32后空闲中断只能首次正确触发一次,后续都是一帧数据的第一个字节就触发了,在第二次空闲中断开始去读DR寄存器时发现是首字节,尝试清除各种状态及重新初始化都不正常,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A:
中断标志位未正确清除

网友B:
检查串口硬件的连接是否牢固

网友C:
更新软件或固件至最新版本

网友C:
建议联系技术支持

网友D:
串口硬件可能存在故障或连接问题,导致空闲中断无法被正确触发。

网友E:
检查并清除中断标志位

网友F:
串口的配置参数(如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可能不正确

网友G:
MCU的软件或固件可能存在bug或缺

网友H:
好想需要读一次就自动清除还是怎么回事,手册上有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标志位未正确清除

哪个标志位呢?我尝试过清除串口的相关标志,也读取了DR寄存器,重新设置DMA缓存并重新使能了DMA,比较奇怪的是ST平台下运行正常,所以不知道GD的哪里有区别需要去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G:
MCU的软件或固件可能存在bug或缺

在STM32下正常,GD的就不正常,所以不知道GD哪里有不一样的地方,代码可能性比较低,目前现象来说是串口空闲中断触发的时机不对,首字节就触发了

网友I:
在使用GD32F407的串口空闲中断时,如果出现空闲中断只能正确触发一次的问题,通常是由于空闲中断标志位没有被正确清除导致的。

网友J:
在某些MCU中,读取数据寄存器(DR)的动作可能会自动清除空闲中断标志位。

网友K:
中断服务函数逻辑问题

网友L:
合理设置接收缓存大小,确保能够容纳足够的接收数据。同时,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及时处理接收的数据,避免缓存溢出。

网友M:
硬件连接问题也可能导致空闲中断无法正确触发

网友N:
如果使用DMA进行数据接收,确保DMA配置正确,并且在空闲中断中正确处理DMA接收的数据。

网友O:
如果数据处理逻辑不正确,可能会导致空闲中断在处理完一帧数据后无法正确重新开启。

网友P:
接触不良或者线路干扰,可能会影响空闲中断的正常触发。

网友Q:
如果标志未被正确清除,可能不会再次触发中断。

网友R:
在主程序或者其他与串口相关的程序逻辑中,如果存在错误的流程控制,可能会影响空闲中断的多次触发。

网友S:
使能空闲中断和设置相应的中断优先级等。

网友T:
在空闲中断服务程序(ISR)中,确保在处理完中断后清除空闲中断标志位。

网友U:
检查是否在第一次中断后无意中禁用了空闲中断

网友V:
有时其他中断标志位(如溢出标志位)也可能影响空闲中断的触发。

网友W:
在空闲中断处理函数中,避免关闭串口或禁用接收中断,因为这可能会导致后续数据无法正确接收或空闲中断无法再次触发。

网友X:
在第一次空闲中断触发后,可能存在中断被意外禁用的情况。

网友Y:
中断标志位的清除

网友Z:
可能在第一次触发空闲中断后,中断标志位没有正确清除。

网友AA:
芯片认为中断已经处理完毕,从而不再触发后续的空闲中断。

网友AB:
如果在使用DMA进行串口数据接收时遇到空闲中断问题,需要检查DMA的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Q:
串口空闲中断标志如果没有正确清除,可能会导致后续空闲中断无法正常触发。

网友U:
在处理完中断后清除相应的中断标志位。对于GD32F407的串口空闲中断,需要调用相应的API函数来清除中断标志位

网友AC:
DMA配置问题

网友AD:
请检查中断服务函数中的数据处理逻辑

网友:
在空闲中断处理函数中,必须确保清除空闲中断标志位,以防止中断重复触发。

网友AE:
USART_ISR中的RXNE位

网友AF:
mcu软件或固件中可能存在错误或缺陷

网友AG:
串口空闲中断产生后,需要在中断服务程序中通过读取数据寄存器或者特定的清除标志位操作来清除中断标志。

网友:
如果接收数据的缓存设置或者数据处理方式不当,可能会影响空闲中断的触发。

网友AH:
当接收缓冲区满了之后,如果没有及时处理接收的数据,可能会导致后续的空闲中断无法正确触发。

网友AI:
不知道是看了一遍需要自动清除还是怎么回事?手册上说

网友AJ:
硬件连接问题也会妨碍空闲中断的正确触发

网友AK:
中断服务功能逻辑问题,

网友AL:
串口中断和DMA中断的使能和优先级配置正确,避免中断被意外屏蔽或优先级过低导致处理不及时。

网友AM(2025-01-18):
触发第一个空闲中断后,可能会出现中断意外禁用的情况。

网友AN:
硬件连接问题也可能阻止空闲中断的正确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