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电源之Vref(ADC的参考电压)

楼主(2024-12-20):
64Pin及以下封装的芯片电源管脚有:

VDD - 单片机3.3V 电源正,

VSS - 单片机3.3V 电源负,

VDDA - 单片机A/D 转换器电源正,

VSSA - 单片机A/D 转换器电源负。

由于STM32F103系列单片机的内部高速RC 振荡器(HSI)由VDDA、VSSA 供电,故即使不使用单片机自带的A/D 转换器,也必须保证VDDA、VSSA 的供电,否则STM32F103单片机不能正常启动。

我们注意到STM32的100管脚以下芯片没有Vref的问题。

      在小于等于64Pin的芯片中,在芯片的内部Vref+是和VDDA连接在一起的,也就是说ADC的是以VDDA为参考电压的。那么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VDDA和VDD的压差必须小于300mV ,否则可能由于上电断电的非同时性,导致数据的丢失。然而这就有可能导致了ADC参考电压的非精确性。

如何解决ADC参考电压的问题呢?

由于系统电压会波动,而我们有些功能对ADC采集精度的要求较高,则会专门设计参考电源电路。如果对精度要求没那么高,VREF+直接接到VDDA上就好。

VREF+作用:
ADC和DAC参考电压为了确保在低压输入和输出上有更好的精度,用户可以在VREF+上连接一个低于VDDA的单独参考电压——VREF+是模拟输入(ADC)或输出(DAC)信号的最高电压,用满量程值表示。
VREF+为ADC的参考电压提供引脚。

VREF+既可以由外部参考电压提供,也可以由内部缓冲电压(VREFBUF)提供。

内部电压参考缓冲区支持两个输出电压,它们在VREFBUF_CSR寄存器中配置VRS位:

VREF+约2.048 V。要求VDDA大于等于2.4 V。
VREF+约2.5 V。这要求VDDA等于或高于2.8 V。
为什么不直接连接电源电压,而要重新在内部或外部给予参考电压?
在这种情况下,参考电压不容易受板子上其他负载影响,而导致的参考电压不稳定。
简单来说,就是提供一个更稳定的参考电压。

       每个STM32芯片都有一个内部的参照电压,相当于一个标准电压测量点,在芯片内部连接到ADC1的通道17(Vrefint,可以叫CH17参照电压)。根据数据手册中的数据,这个参照电压的典型值是1.20V。这个电压基本不随外部供电电压的变化而变化。

       不少人把这个参照电压与ADC的参考电压混淆。ADC的参考电压都是通过Vref+提供的。100脚以上的型号,Vref+引到了片外,引脚名称为Vref+;64脚和小于64脚的型号,Vref+在芯片内部与VDDA信号线相连,没有引到片外,这样AD的参考电压就是VDDA上的电压。

       如果对于ADC测量的准确性要求不高时,可以使用这个内部参照电压得到ADC测量的电压值。具体方法是在测量某个通道的电压值之前,先读出参照电压的ADC测量数值,记为ADrefint;再读出要测量通道的ADC转换数值,记为ADchx;则要测量的电压为:

Vchx = Vrefint * (ADchx/ADrefint)。

其中Vrefint为参照电压=1.20V。

       二、选用外部参考基准电压,其原理同第一种是一样一样的,只不过将第一种中的参照电压换成了自己设定的基准源的电压,公式同上。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ddidi111/article/details/144448331

网友A:
VREF+约2.048 V。要求VDDA大于等于2.4 V。
VREF+约2.5 V。这要求VDDA等于或高于2.8 V。

网友A:
参考电压不容易受板子上其他负载影响,更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