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关于RS485自动收发那些天坑

楼主(2024-12-20):
我们知道 RS485 属于半双工,同一时刻,只能收或者发。像这种情况,我们需要一种机制控制它的收发,既可以是软件,也可以是硬件。
大家来谈谈485收发那些天坑吧。

网友A:
三极管关断时间长

网友B:
上升沿缓慢

网友B:
驱动能力较弱

网友A:
高波特率通信时存在通讯异常风险

网友C:
422应用的多嘛?

网友D:
RS485 属于半双工重在稳定

网友E(2025-07-30):
未处理收发切换时序,导致信号冲突。
未加延时,收发转换瞬间出现高阻态。
硬件设计未考虑驱动能力与终端匹配。

网友F(2025-09-25):
RS485 自动收发易遇这些坑:收发切换时延不足致数据截断;使能信号与数据不同步引发冲突;终端匹配电阻缺失导致反射;共模干扰引发误码;波特率过高时切换速度跟不上。需精准控制使能时序,优化硬件匹配,留足切换余量。

网友G:
我遇到过因为485线接地不当导致通信不稳定的问题,检查了好久才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