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Keil中的map文件到底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4-12-20):
简单的说:map文件是通过编译器编译之后,集程序、数据及IO空间的一种映射文件。

网友A:
map一般是如何进行映射的

网友B:
map文件应该都是必须有的映射关系

网友C(2025-09-25):
Keil 的 map 文件是链接器生成的文本文件,记录程序内存分配信息:各模块代码 / 数据占用的 ROM/RAM 地址、大小,符号(变量 / 函数)地址,内存使用汇总等。助于分析内存分布、定位溢出,优化资源占用,是调试和优化嵌入式程序的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