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Flash页、扇区、块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4-12-20):
Flash页、扇区、块有什么区别?

网友A:
Page)、Sector和Block

网友B:
普通的 扇区是最小的可以同时擦除和写入的单位,一般为512字节。页是多个扇区,通常为4个或8个。
具体的需要看flash相关手册,有的支持扇区擦写,有的支持页擦写,有的是块。这个是从硬盘的存储方式继承来的。

网友C:
用小区来理解更到位,其中每一栋大厦就相当于一区,大厦的每层就是就是一块(最小擦除单元),楼层每一户就相当于一页(读写单元)

网友D:
你可以试着这么理解:
“块”,就是一个小区,一个城市(falsh IC)由很多个小区组成,比如你所在的小区就是一个“块”,
“扇区",相当于楼栋,一个小区由或多或少的楼栋组成。
“页”,则是楼层,每一栋楼都是高层建筑,有很多楼层;
“字节”,就是套房,每一层都有很多房间,装修过的,就是“0”,毛坯的就是“1”。
有的城市能力强,能按统一规格建造每一个小区,即一次性的扇区读写;有的比较差的,只能一栋一风格,即”页“读写。更差的只能”字节“读写了,
==这里的”能力“只是相对的。各有优缺点,不是绝对的。

网友E:
其实可以依据城市房屋进行类比原理都是内存空间

网友F:
应该是包含组成关系